[其他] 伴我十年的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2021-02-21):
我的剃须刀用了十年了,电池不行了,现在充电后勉强用一次,以前可以用三次,里面是镍镉电池,找一个安全出口灯的电池换水试试效果

网友:
原配镍镉电池比常见5号充电电池尺寸小一些,直接替换不是很方便。

网友:
这个应急灯的电池看着也是一般般呀,不过装上去试试效果就知道了。我之前的飞利浦1.2伏2个也是买了充电电池换上用了。总感觉力不太够。

网友:
这个飞科也的确很耐用了,超出设计师原来的设计了

网友:
飞科中的猪坚强,好厉害 。

网友:
飞科的东西好像还可以

网友:
一直用飞科,也像楼主一样,隔几年就换一次电池。

网友:
我记得我买了一个五六十块用好久没坏,现在吃灰去了

网友:
我有个飞利浦的,用了可能20年了,电池还杠杠的,以前价格也贵,当然使用也有窍门,我胡子长得快,要是全用剃须刀剃,一定很费电,我是先用理发器剪,然后再剃,这样省电很多

网友:
用5号充电电池的,很耐用,

网友:
这么个小型双头电剃刀,原先充一次电只能用3次?看来不仅仅是电池不行,电机也差一些。
我的使用2节三洋镍镉电池的三头雷明顿也比较费电,用了十年左右电池开始老化了,但充电一次用个一二十次还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用作备用机的双头飞利浦,得有20年左右了吧,充电后使用次数远超雷明顿,而且即便放置一年半载之后也能正常使用。拆开看了一下,发现用的是单节索尼锂电池,感觉还是这种电池的耐用,相较于镍电池确实是寿命长且自放电率低,建议大家首选锂电池款的电剃刀。

网友:
我用的飞利浦的里面原来是两节五号电池,我换成14500锂电加一个展位电池,电压略高,声音嗷嗷的。用坏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