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萌新想动手修复优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1-02-21):
一个闪迪CZ48-064坏了,想自己学习修一修,具体症状是插电脑上什么反应都没有,优盘也不亮,里面有些资料半重要,所以不想保修,京东保修快得很,返厂肯定就换新,所以想自己动手试试,找回资料为主,优盘已暴力拆解
看视频把存储芯片焊接到相应主控板上就可以使用了,可是对主控没什么认识,不知道哪里买主控板

网友:
你去淘宝随便搜就能搜到U盘主控
你想找回资料,请联系数据恢复,换板子是没有数据的
另外还是闪迪,我个人觉得你这数据没救了,以后多做备份吧,或者联系下能做的数据恢复,又或者联系闪迪有没有这样的服务

总之凶多吉少

网友:
掉固件的。你换主控没用的。。
除非是烧外围电路。。。
这种掉固件的都要手工分析重组数据

网友:
能换新就换新吧`

网友:
如果是外围元件损坏,电阻,保险,主控什么的,换换还可以救资料,要是固件坏那就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