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镁光M600 1T 拆机

楼主(2021-02-21):
朋友说此盘电脑无法识别了,容量1T  厚着脸皮要过来了。 看看大佬能改什么方案。
主控是 马牌88s9189 闪存是NW662  百度了下好像是MLC颗粒 正反有16颗 64G

网友A:
写入多少了?按理说这个方案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多少了?按理说这个方案没那么容易坏的

L95b消耗奇快,坏块比例奇高

网友:
M600这个1T版本有BUG的/固件不稳定/还无法安全擦除/直接拆了做2256E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多少了?按理说这个方案没那么容易坏的

朋友说是正在写入数据 突然停电了 等来电后开机卡死。。 重启后bios里无法识别, 挂硬盘盒也不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说是正在写入数据 突然停电了 等来电后开机卡死。。 重启后bios里无法识别, 挂硬盘盒也不识别 ...

30分钟大法救救试试,救不活就搬板吧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盘,固件升级到05后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分钟大法救救试试,救不活就搬板吧

M600系列你就是300分钟都没法/固件BUG存在问题/256G 512G还正常点/1T不知道是主控管理不过来还是固件BUG/容易挂的很

网友:
坐标苏州,可以免费帮你搬板,自己提供主控板就行。

网友(2024-01-15):
大神搬板还是不错的选择2246很不错16贴的更好

网友:
2246en/3281预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600系列你就是300分钟都没法/固件BUG存在问题/256G 512G还正常点/1T不知道是主控管理不过来还是固件BUG/ ...

赞同 1T版本的固件确实有问题,会莫名其妙掉速掉盘

网友:
有没有开卡软件 短接下进入工厂模式 试试

网友:
搬板子上SM2246EN 16贴,就是成本高

网友:
你有什么板子?我好像需要一个

网友:
这盘故障率高,鱼上我都见过好几个卖坏盘的,贴吧也见过几个用坏的。

网友:
怪不得闲鱼上好多卖这个盘的哦。

网友(2024-02-16):
闲鱼上好多卖这个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