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颗自攻螺丝巧拆米家T100电动牙刷

楼主(2021-02-21):
米家T100电动牙刷
电机掉出来卡在牙刷头里面了
感觉这是个设计的缺陷,塑料和金属再加上振动=。。。

头部顶地面,都开花了还是拆不开。。

看了别人的暴力拆解帖
尾部和内部支架是分开的,所以根本顶不开
从缝隙也撬不开
我这个还要修复的,不能暴力拆解

那就只能来个微创手术了
尾部按图中位置钻个洞,拧一颗自攻螺丝,不用拧太深
通过杠杆原理拔出来

洞的位置刚刚好

尾部和支架不是一体的

镊子卡住卡扣轻轻松松顶出来

先看看电池

还有把卡在牙刷头里面的那个电机取出来。。。。

重新焊接

又能动起来了

705硅胶密封
502胶水固定

看看主板
芯片丝印被打磨掉了

最后是打补丁

挤进一坨热熔胶

小刀切平

完美修复

热熔胶粘不住还没干的705硅胶,擦也擦不干净,所以先是用一颗螺丝拧在洞口,等胶水干了才上热熔胶。。。

网友:
前排记号,会用得上的。。。

网友A:
跟红酒开瓶差不多原理

网友:
这牙刷我也买了,保修期里,免费换了一个新的,话说质量不怎么样,售后好得很。京东自营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红酒开瓶差不多原理

是说我吗

网友B: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颗爱喝酒的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7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颗爱喝酒的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792
(出处: ...

大同小异

网友C:
看到那颗电机我放心了,看来买飞利浦欧乐不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那颗电机我放心了,看来买飞利浦欧乐不是智商税

T100才39.9,只是能动,等下次坏掉就换T300

网友D:
拧自攻螺丝,拔出来。胆大心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拧自攻螺丝,拔出来。胆大心细啊。

也是得先看别人的拆解图片,然后再打孔,不能乱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得先看别人的拆解图片,然后再打孔,不能乱打

也对,打孔稍微深一点,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手艺不错,保持原来的外观完整。

网友E:
还不如买优惠购48的福派,至少是声波电机!

网友:
竟然是偏心电机?粗粮也恁不厚道

网友:
飞利浦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买优惠购48的福派,至少是声波电机!

别人送的,等下次坏了才换新的

网友:
我的T100也进水了,大晚上自己会震动,能吓死,气得我直接暴力肢解了(其实当时还有保修狗东能换),现在用T500,另一款素士X3防水胶套烂了,电机也严重进水,拆了除锈后正常了,但是马云买个防水胶套18元,懒得买了,快四年了该退休了!

网友:
博朗---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