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run isp fail

楼主(2021-02-21):
请教,这个错误50啥意思?

颗粒坏了还是主控坏了?

楼主:
搬了一旧主控,故障依旧

网友:
开卡固件错误或者你短接没拿掉/三星要用适配的工具/换个适配好的才行

网友A:
都没坏,需要补焊一个10K电阻,具体原理请参考2246EN的可靠模式
相关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坏,需要补焊一个10K电阻,具体原理请参考2246EN的可靠模式
相关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还是固件问题,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