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新日60v 20ah电动车充电器(西普尔sp330a-6020 v2.0)

楼主(2021-02-21):
拆新日60v 20ah充电器(西普尔sp330a-6020 v2.0)在初级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

次级有一个358芯片和sp330芯片(不懂这个有什么用)

看不懂其工作原理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西普尔代工的

楼主:
不是38xx系列,一脸懵逼

网友:
另一个是定时芯片,单次通电有最大转灯时间限制

网友:
高压侧散热器上那个貌似6脚的IC

网友:
初级,明显是个五条腿的芯片。不过能上100W?50W的芯片,少见

网友A:
为什么和比德文充电器布局一样,比德文就是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是没电源控制芯片,多脚模块,和电视上用的差不多,功率大点而以。

网友:
20安的电源做的还是可以了

网友:
那个6脚TO220封装的芯片应该是电源芯片了。

网友B:
芯片与mos管集成在一起了。散热器连五条褪的就是。

网友B:
芯片与mos管集成在一起,图中红色圈出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与mos管集成在一起,图中红色圈出的就是

原来如此,学到了。下回拆来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和比德文充电器布局一样,比德文就是没有散热风扇

上个图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对比一下

电感拆了,其他还在,灰没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与mos管集成在一起了。散热器连五条褪的就是。

好像是6条腿吧

楼主:
应该是6脚
据说型号是:top271eg

网友:
好货做工扎实,看起开很好

网友:
大厂出品,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6脚
据说型号是:top271eg

是六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