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镁光BX300寿命问题,MLC写入10TB寿命剩下92%

楼主(2021-02-21):
楼主实在搞不懂,这硬盘是京东全新买的,在其他备用电脑上使用,今天看了一下写入10.5TB,寿命剩下92%!主控是2258H+缓存

震惊!3DMLC就这寿命?还是说这个软件看不靠谱?如果按软件描述,写入135TB寿命就完蛋了,这么短命吗??

楼主:
请大佬赐教!

楼主:
镁光官网自带固件检测工具数据也是和上面一样

网友:
平均块擦除计数247应该是PE次数吧,计算下来是3000+的PE寿命(因为寿命没小数点,因此不能按算出的3087来确定)

在一个,你看到的写入量是主机写入量,不是写到闪存的写入量,这里有写入放大的情况。大量写小文件的话写入放大能到2+(如系统盘,系统运行时会不断地产生小文件写入,各种缓存各种日志文件等,再就是浏览网页的大量缓存写入)。

闪存写是按块来写,,写1kb或者写1mb,都是写一个块,这个块就算一次擦写,这就是写入放大的原因;再就是trim,一个块里有有效数据和无效数据,trim时会移动其中的有效数据,然后擦除这个有无效数据的区块

楼主:
aida64显示寿命

楼主:
这是我另外一个,买来就是二手的2246en+海力士8颗16G组成的,写入比它大,寿命看来还有88%,感觉这货也不比BX300差

网友:
照这个速度也还能用很多年呢
操什么心

网友:
你觉得100T还不够?我当系统盘的M5S 8年了才26T写入,按这数量我都怕活不过它。

网友A:
BX300虽然是MLC但官方定位挺低的啊,预期耐久性还不如用TLC的MX500,质保也短两年,我觉得把它当TLC看就行了,应该不是什么很好的MLC。
再说120G的BX300官方耐久性是55TBW,你要能写入135T就是赚了啊。

网友:
我这个还行

楼主:
下面是写入测试,发送3.18GB的系统镜像过去,数据也就增加了3GB,是否说明如果是单个大文件写入没有放大呢

网友:
SMART A8项全盘擦除计数,MLC大多数显示3000,SLC和少量MLC显示10000..品牌定制版大多数不显示A8项。民用SSD正常情况下达不到3000PE,一般某个DIE提前歇菜造成SSD挂。随便查了下,BX300 120GB 耐用性:55TB 总字节写入量(TBW)。

楼主:
引用 网友A:
BX300虽然是MLC但官方定位挺低的啊,预期耐久性还不如用TLC的MX500,质保也短两年,我觉得把它当TLC看就行 ...

不可能吧?网上很多人说BX300的MLC有3000pe,3000*120=360TB才对,我这135TB顶多算1000多PE

楼主:
上面2246en+缓存+8块海力士MLC,写入17.7TB还有88%寿命,这样看来BX300当年是被高捧了,贴吧还吹得那么牛

楼主:
之所以计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淘宝看到一家DIY U盘的店铺描述,64GB MLC 写入有192TB,我的120G算起来最多写入135TB,达不到3000P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网上很多人说BX300的MLC有3000pe,3000*120=360TB才对,我这135TB顶多算1000多PE ...

反正官方的PDF文件就是怎么写的,当初我也想买后来看到了就没买了。

https://www.crucial.com/content/ ... ductflyer-a4-en.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计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淘宝看到一家DIY U盘的店铺描述,64GB MLC 写入有192TB,我的120G算 ...

讲的好听,结果都是拆机闪存芯片,寿命有多长看运气。优盘没有均衡磨损功能,不能把闪存平均寿命套用到优盘的使用寿命上。

网友:
同镁光BX300,用了2年半,写入7.5T,健康92%,按官方耐久性55T计算,还能用十几年,有啥好担心的。

网友:
镁光的固件问题/BX300也是个渣渣货/虽然是MLC盘/但是那个颗粒是3D MLC 寿命一般/120G标称55T的写入量连三星840的76T都不如

网友:
放心吧软件上显示写入寿命只是理论缥缈的东西 软件是根据死记硬背的算法预测的 实际可能更长或者突然暴毙  2258h非常方便玩耍 你现在重新开卡寿命又变回100%  实际上只有上帝知道颗粒什么时候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