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烧水壶发热盘烧毁质量太差

楼主(2021-02-21):
烧水壶一直都认为质量比较好,即使坏也一般不是发热盘,结果半年左右时间连续两个烧水壶发热盘烧毁(未干烧,水太满溢出操作),怀念曾经约10年前的一个杂牌烧水壶用了好久也没坏发热盘,这几年的烧水壶发热盘材料确实劣质,不知道大品牌的怎么样?

网友:
发热盘都裂毁了

网友:
没有保险么?

楼主:
用了不到一月,有防干烧耦合器,也未干烧未漏水就这样了

网友A:
卧槽!热成这样那两块金属片也不跳吗?

PS:刚认真看了一下图片,你这壶好象没有那两块金属片啊!这就是烧毁加热管的原因吧???

网友:
几年前坏过一个三洋的   加热盘断了   没法修 直接扔

网友B:
如果不是因为干烧而损坏那就是质量太差,里面的空气受热膨胀撑爆了发热管。
还有这个水壶没有温控器?

网友C:
发热盘烧断的少见,线,耦合器坏的多见,你这像是水加的过满,水开后漏进水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热成这样那两块金属片也不跳吗?

PS:刚认真看了一下图片,你这壶好象没有那两块金属片啊!这就是烧 ...

不是防干烧耦合器的原因,检查了耦合器完好,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盘烧断的少见,线,耦合器坏的多见,你这像是水加的过满,水开后漏进水炸开的。 ...

未进水未干烧,发热盘在水壶底部高挂,烧水也未溢水,没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因为干烧而损坏那就是质量太差,里面的空气受热膨胀撑爆了发热管。
还有这个水壶没有温控器? ...

有防干烧耦合器,见补充图片,是发热盘质量问题,用螺丝刀挑了下石英砂,里面的发热丝很脆,感觉像铁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进水未干烧,发热盘在水壶底部高挂,烧水也未溢水,没这种可能。

经手的水壶多了,还没见发热盘烧成这样的,见过个电饭锅发热盘烧坏的,铝快化开了,低下去好多,再没见过。

网友:
发热盘烧裂开,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外观完好里面断掉的。

网友:
十几块钱的半球用了几年也没见坏过

网友:
25块的容声用了九年了,没问题

网友D:
17年4月买的奥克斯HX-A5111电热水壶到去年11月用了3年半左右,电热丝里面开路了

网友E:
这类快壶坏的最多的是开关触点烧坏(特别是杂牌快壶),加热盘损坏的还真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快壶坏的最多的是开关触点烧坏(特别是杂牌快壶),加热盘损坏的还真少见。 ...

加热盘坏的最近两年见几个了,原来坏开关什么的多,这种烧发热盘的几乎见不到,感觉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D:
17年4月买的奥克斯HX-A5111电热水壶到去年11月用了3年半左右,电热丝里面开路了 ...

我的奥克斯大概19年买的,大概半年前也是发热管开路了,一直想不通电热丝好好的突然就开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