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39元的数控升降压直流可调稳压电源模块

楼主(2021-02-21):
前不久看了网友的帖子,他这个电源模块挺好,淘宝上价格78元左右

FNIRSI DC5005L 50V5A数控彩屏降压电源模块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972&highlight=%E7%94%B5%E6%BA%90%E6%A8%A1%E5%9D%97

过年的时候没凑够足够的红包,加上自己已经买了30V/5A的维修电源,所以过年买了下面这款39元单色显示的电源模块
以下是商家介绍

产品参数

实物拆解
包装简陋,像工包,无商标,无说明

TM1621B,LCD驱动,和HT1621类似

N76E003AT20,单片机

FP5139,升降压IC

JC5350,5V输出的低压差LDO,应该是给单片机供电

两片LM358,运放,负责取样放大,电压比较

实测
用一款东芝15V/5A电源供电

电阻用的是6欧50瓦,设定在12V,电流2A测试正常

14V,电流2.3A也正常

18V,工作电流应该会是3A

结果报错OPP,超功率警报,18V*3A=54W,它这个最大功率是50W,确实超过额定功率

升压测试,电阻用10欧,设定电压20V,工作电流应该是2A,结果开机同样报错OPP,超功率

调低一点,电压18V,工作电流1.8A,功率32.4W,开机工作正常

总结,这款电源功率默认35W左右,偏小(最大可调OPP到50W),但是具有恒流功能,操控简单,价格便宜,配合笔记本电源是不错的维修工具
注:这款电源可以在淘宝淘金币频道搜索到,我用了8个5元淘金币红包买的,我最喜欢用这种价格不贵的电子产品来消耗淘金币了(淘金币5元红包最多只能保存一个月,最多叠加10个共计50元使用)

网友:
用ATX电脑电源改造一个可调电源

网友:
能搞到这么多的淘金币红包,也算牛 。。。
这款数控电源一般般

网友:
厉害了,这么多淘金币红包

网友:
同款同款
我用这个做便宜锂电钻电池的充电器 美滋滋
还能充我的无线磨光机
用的某讯的12V 4A电源 带这个绰绰有余了

网友:
简单实用,适合初学者

网友:
想不到数控电源这么便宜了

网友:
新唐的主控。。。

网友:
一般应用足够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SEPIC结构升降压,之前有GS3660耐压13伏,后来出现兼容引脚FP5139,即使有理想二极管同步整流扩展电路,SEPIC效率上很难做高。应该采用LTC3780芯片buck一boost四管同步整流升降压,或者LM5118双功率管加双二极管整流升降压。

网友A:
问一下淘金币红包怎么领,几点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淘金币红包怎么领,几点开始

先要成为成为淘金币频道“金主”,三个条件,第一每个月签到大于25次,第二每月至少在淘金币频道购物一单,第三,淘气值大于400。成为金主后每月8号到下月8号可以每天在淘金币频道领福利里面用淘金币兑换5元红包,每天1点.10点,16点三次,准点兑,兑完即止。有点难抢。每天只要兑过一次后面就不能兑,只能等明天,每个月最多兑15个红包。春节期间可能加大了红包力度,很容易兑到,现在好像又难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要成为成为淘金币频道“金主”,三个条件,第一每个月签到大于25次,第二每月至少在淘金币频道购物一单 ...

谢谢坛友热心解说,明白了,怪不得老提醒我不是淘金币金主

网友:
不错,表头范围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要成为成为淘金币频道“金主”,三个条件,第一每个月签到大于25次,第二每月至少在淘金币频道购物一单 ...

十分感谢,秘籍收藏了!

网友:
原来红包是这么领的,一个月签到25次也太密集了。

网友(2021-04-13):
引用 楼主:
先要成为成为淘金币频道“金主”,三个条件,第一每个月签到大于25次,第二每月至少在淘金币频道购物一单 ...

有这时间不如去搬砖

网友(2022-10-17):
漂亮的得得得得

网友:
电源还算漂亮。

网友:
用ATX电脑电源改造一个可调电源比这个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