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某宝的恒流恒压模块,能用做led驱动吗

楼主(2021-02-21):
手头有几个cob,因为没与合适的驱动,用某宝那种恒流恒压模块可以驱动吗?因为介绍里都写可以用做led驱动
但是我曾经这样搞过,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啥,总觉得用这种模块,led发热似乎比用专门的驱动大,同等功率下。电压电流都设置一样,感觉用这种模块的话,led模组温度似乎比较高。
但是这似乎不科学,电压电流都一样,没道理啊...

就是这种类似模块

网友:
别感觉啊,上温度计啊

网友:
肯定行,我有个led驱动就是恒压恒流型的。

网友:
不知道 我也没试过。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A:
模块发热要看压差,压差大,效率就低点,自然就产生热量了。

网友:
可以,我买了两个接宝马X5的LED大灯都行,电压电流和灯珠匹配就行

网友:
可以,我买了两个调压调流来驱动宝马拆车大灯,改到电动车上,近光铺路,远光怼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块发热要看压差,压差大,效率就低点,自然就产生热量了。

LED,直接测量电流行了。冷态与热态LED的电压不同的。还有,作为恒流源,电压与电流不一定对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直接测量电流行了。冷态与热态LED的电压不同的。还有,作为恒流源,电压与电流不一定对得上的。 ...

我是在led两端接了一个那种十几块钱的小表头,电流电压的。免得超过了烧掉。
也用万用表大概校准了一下,误差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发热要看压差,压差大,效率就低点,自然就产生热量了。

不是模块温度

是led的温度感觉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led两端接了一个那种十几块钱的小表头,电流电压的。免得超过了烧掉。
也用万用表大概校准了一下, ...

LED专用驱动芯片输出一般是脉动直流电,小表头测不准平均值,显示的是错误数值,而那种可调电源模块是稳压的,能直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专用驱动芯片输出一般是脉动直流电,小表头测不准平均值,显示的是错误数值,而那种可调电源模块是稳 ...

那么,会不会就是因为专用驱动是脉冲电流,所以综合起来其实相当于功率只有一半?因为有占空比的因素嘛。
而恒流是一直通电,所以发热等于多一倍??
但是我用相机测,专用驱动也测不出来频闪,可能开关频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模块温度

是led的温度感觉有点高....

同样大的LED工作电流,你一定要说这个的温度较高,只能……哈哈……了。如果温度确实不同,你没有测试它们的工作电流是否真正相同吧!测试时注意两者的波形可能不一致,测试用的仪表是否能真实测量出其有效值。

网友D:
TB恒流式开关电源设计水平太低,在我用过的全部产品中,几乎没有一个输出不会自激的。
他们都拿标准的恒压式开关电源控制IC自己外加运放实现恒流,然后环路没办法稳定,在很多工作状态下都会自激。具体表现就是发出可闻的吱吱尖叫声,输出有数千赫兹的大纹波干扰,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事实上,恒流模式的开关电源比恒压式的难以稳定,很多半导体公式对此都是出具了专门的型号用于LED驱动,你要买至少也考虑一下那些专门用来驱动LED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恒流式开关电源设计水平太低,在我用过的全部产品中,几乎没有一个输出不会自激的。
他们都拿标准的恒压 ...

因为我用的led比较特殊...所以很难找合适的成品驱动
基本都是低压大电流...比如20v  5A。。。48V 4A这种,而且要求能恒流无频闪调光
成品驱动这么大的功率经常都是一百多v电压了

这种恒压恒流模块,大电流基本没有频闪,小电流有些会出现频闪。

今天忍痛在闲鱼买了两个明纬的路灯驱动...还不知道会不会频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的led比较特殊...所以很难找合适的成品驱动
基本都是低压大电流...比如20v  5A。。。48V 4A这种 ...

为了追求无频闪,家里定会堆了一堆频闪驱动,LED驱动是个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的led比较特殊...所以很难找合适的成品驱动
基本都是低压大电流...比如20v  5A。。。48V 4A这种 ...

巧了,我买了俩明纬36V,150W的。今天刚刚到,用来驱动36V 100W的COB灯珠。等全部到货组装起来看看

网友:
直流也必须恒压恒流吗,我也在找这种模块,不敢入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