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小米小爱音箱mini LX01加装内置锂电池

楼主(2021-02-21):
两年前的年会奖品,一直吃灰中,原因是不如天猫精灵灵敏,尤其是播放音乐的时候叫它根本就没响应。
但是呢,长的比天猫精灵好看——我手上只有这两个,都没花钱,天猫精灵是表弟送的。

这玩意必须使用外接电源,太麻烦,所以拆开看看能不能加上内置电池。

开拆~~~

1、费了好大力气把后盖打开

2、拆开了,感觉和别人的不太一样,没有散热片~~~

3、继续拆,把主板拆出来。我晕,少了个多MIC阵列AC108芯片!不知道反应不灵敏与这个有没有关系?不过AC108本身就是4通道MIC,搞不懂....

左上角有个亮晶晶的芯片,是WIF吗?

右上角的小米粒应该是音频功放,太小了,手机相机放大到6倍才拍清楚芯片型号:K318 AHT4,查不到资料

主板的另一面貌似也缺一层保护膜

4、里面空间挺大,其实可以装两节18650,两节太沉了,就一节吧。
导线直接焊在电池上。

5、找到个锂电充电+升压+保护一体的小板,其实没充电电路,就一个限流电阻+二极管,算了就它了,有保护电路就行了

6、把USB接口排线破皮,VBUS一端接充电小板电源输入端,另外一端接5V升压输出

7、电池装好以后的样子,垫上电胶带,别让电池晃动

8、底盖开个洞,把开关放进去,放在USB充电口上,高度刚刚好

9、测试充电、播放正常,一切正常,装好,收工

10、最后来个全家福

关于续航,充满电实测正好4个小时,还是可以的。虽然没有散热片,手感是温温的,也没有出现死机的情况。

网友A:
你这要你命3000的T12太骚了

网友:
这类音箱不内置电池是有原因的,因为不管多大的电池,待机时间都挺尴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爱折腾的人不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57

这位大佬的高级,我这个是基础阉割版

楼主:
找到一个拆机贴

小爱同学来一个!小爱音箱mini LX01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你命3000的T12太骚了

自己做着玩的,打算出差的时候用用,结果一直就没再出过差

网友C:
Mini Power & T12真漂亮,功能也多,是自己做的?查X宝没有卖的。

网友:
工具齐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Power & T12真漂亮,功能也多,是自己做的?查X宝没有卖的。

是的,自己做的,准备出差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做的,准备出差用的

有套件?觉得集中了还是不错的。可以开个车。

网友D:
我的这玩意儿配置WIFI的时候断电然后就进入测试模式再也弄不回来了,大佬们有这玩意儿的救砖方法吗?现在只能当个蓝牙音箱用了…

网友E:
二合一t12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玩意儿配置WIFI的时候断电然后就进入测试模式再也弄不回来了,大佬们有这玩意儿的救砖方法吗?现在只 ...

不会哦,我更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合一t12自己做的吗

是的,正在整理打算过几天发个帖子,虽然结构很简单

网友F:
二合一t12有套件吗,想弄一套

网友:
你这焊台有点意思。。。。。。。

网友:
焊台面板有飞机控制器的即视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合一t12有套件吗,想弄一套

等你看了内部结构的时候估计就不想弄了

DIY打造一款适合出差的便携式电源&电烙铁一体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184

网友:
感觉蓝牙音箱被玩成这样样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