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次改造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2021-02-21):
去年做的微波炉点焊机,用的是电脑电源外壳,勉强把变压器控制板装进去,焊针有点短,不方便操作,压不紧焊针。所以想改进一下。

1 这次找到一个塑料外壳,大小正好,还有盖子,方便打开。四周打孔。

2   先把原来的铜鼻子用角磨机割开(电缆比较短,尽量保留长一点)。重新压铜鼻子,这次还是用50平方的铜鼻子(电缆是35平方)。铜鼻子提前打孔,还是用6平方的电线做焊针,电线提前折好角度,并打磨成尖头。

3  电缆里的细铜丝都乱了,用电工胶布裹一下,再套铜鼻子,就好套一点,边缘空隙,插几根2.5平方的电线。用液压钳压三道。

4 手柄还没做,打算用木头。 以后补图

网友:
微波炉的无爱,还是电容的好用。

网友:
单极性的无爱,电容至少上个双极性

网友:
感觉微波炉就不行,效果不好,我伙计做了一个就不行,跟你的一样,最后又买了一个效果还不行,发现一个规律,都是变压器太小,并且电路太简单了。

网友:
关键是次极线不能太细了,我做的也不好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 双脉冲控制板 点焊线笔全套散用,效果很好,也很好用,就是没满意的外壳组装。

网友:
没液压钳啊!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适合低压大电流,100A普通控制板0.2纯没问题.双脉冲控制板或数码管的控制板也都行

楼主:
再补一下
用木头做了一个手柄,脚踏开关。我是用1个脉冲,90%电流,可以点0.15镀镍。工具电池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 双脉冲控制板 点焊线笔全套散用,效果很好,也很好用,就是没满意的外壳组装。 ...

外壳,diy的难题

网友(2025-02-06):
没有液压钳,直接插线里,也好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我用一个也是效果不行,后来又拆了一个微波炉,打算双变压器试试

网友:
买电容的吧,小巧强悍!

网友:
这个焊笔做的很有个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点焊笔的,做的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我用一个也是效果不行,后来又拆了一个微波炉,打算双变压器试试 ...

变压器的电流太小,0.2的镀镍就是极限了,再厚就要上电容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