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的空调伴侣已经投入使用,发个贴庆祝一下。

楼主(2021-02-21):
    起因是新买的电热水器无智能控制,并且那房子不长住,想着装个智能插座方便远程控制。然而此型号热水器居然通电后需要遥控器再次开机才能工作,光通电还不行,所以只能改用空调伴侣来实现。但是问题来了,装修的时候为了好看,把插座放天花板上去了,它红外线没法穿透铝扣板吊顶啊,无奈只能把红外接受管和发射管延长来解决,刚开始还改错了伴侣,用了个没有学习功能的小米空调伴侣2,白折腾了一场。
    现在开始上图,把以前帖子里的改装的照片复制粘帖过来了

楼主:
    正面离热水器最近的铝扣板吊顶上钻了个洞,用ab胶把红外接收发射头粘在上面,插好插座,所有的线缆都隐藏在吊顶上面。

楼主:
    手机上设置就略过了,上张操作界面的照片。看功率变化就知道热水器是否已经在工作状态。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啥牌子的热水器?看起来好高端,安装的很隐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啥牌子的热水器?看起来好高端,安装的很隐蔽

ao的,就是冲着全隐蔽角阀管线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啥牌子的热水器?看起来好高端,安装的很隐蔽

全隐蔽的市场上只有ao和卡萨蒂才有,别的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隐蔽的市场上只有ao和卡萨蒂才有,别的没见过。

AO的挺好,我家上一个就是,用了十多年吧,后来控制器坏了,自己鼓捣了两次也没弄好,后来就直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的挺好,我家上一个就是,用了十多年吧,后来控制器坏了,自己鼓捣了两次也没弄好,后来就直接换了 ...

看广告做的好,以前没用过电热水器,因为觉得耗电太厉害,最主要的是需要提前预热,也不能连续洗澡。

网友B:
lz我的热水器和你情况一样,最后你是使用哪款空调伴侣?方便说一下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的热水器和你情况一样,最后你是使用哪款空调伴侣?方便说一下型号么 ...

用的是aqara的空调伴侣,这个在米家app下有学习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qara的空调伴侣,这个在米家app下有学习功能。

Aqara 绿米 KTBL11LM 空调伴侣(升级版)
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qara 绿米 KTBL11LM 空调伴侣(升级版)
对么?

是的,就是升级版。

网友C:
其实可以不用买空调伴侣,买个小米的WIFI转红外2代的就行了,是有学习功能的,不用作任何改动,将它放在卫生间连上WIFI就行,原来热水器红外遥控的所有功能都可操的,还可定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不用买空调伴侣,买个小米的WIFI转红外2代的就行了,是有学习功能的,不用作任何改动,将它放在卫生间 ...

是的,实现成本还低很多。不过空调伴侣正好手头有现成的,不用买了。不过空调伴侣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完全关断电源。

网友:
祝贺一下,支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