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朋友们推荐下价格实惠质量好点的批头……

楼主(2021-02-21):
朋友们,有价格便宜实惠,质量好点的批头没有,买来电钻用,维拉威汉就不用了,根本买不起。。。

网友A:
蒲派的细腰,3块一只吧好像,挺舒服的

网友:
便宜的多买点吧 都差不多

网友:
BROPPE,一直在用

网友:
可以找论坛        ID:吴凯619

按需购买对应的批头

楼主:
另外朋友们,螺丝买哪种,不锈钢的还是铜的

网友:
只要不是几元一套的地摊货,一般家用正规品牌的都可以吧,买工具带的、自己买的总共有几十个了,还没有用坏过一个。当然,干大活专业用的可能一天会干掉好几个,往往需要论盒子买了。至于尺寸型号,那就必须根据用途和场景来定了,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各有千秋,按需选购即可。

网友:
我之前买的这个,感觉还过得去

网友:
去年开始几把电钻的批头全改用VESSEL,同心度好,价格也不贵。

网友:
博林双锋的双截棍,两块一支,

拧木螺丝基本用不坏,打304燕尾钉能高强度用一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朋友们,螺丝买哪种,不锈钢的还是铜的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几块钱一斤的黑锌干壁钉,几毛一个的不锈钢螺丝都有

网友:
BROPPE(浦派),淘宝有旗舰店,批头挺全也不贵,质量还不错。

网友:
OKMA批头,质量比浦派什么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几块钱一斤的黑锌干壁钉,几毛一个的不锈钢螺丝都有 ...

买点来家里备用,现在的螺丝电钻轻轻一打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蒲派的细腰,3块一只吧好像,挺舒服的

这个买的好多是弯的,用起来太晃。

网友:
批头是消耗品

网友:
感觉浦派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