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G8245光猫 重启后桥接失效怎么办?

楼主(2021-02-21):
电信的这个猫,设置好桥接 用路由器拨号 一切ok但是如果重启光猫 路由器就拨不上号了,必须在光猫那里取消桥接,然后再重新设置一遍才行
这是为啥呢?

网友A:
这个是被电信服务器那边改了,要不变只有删电信的管理连接

网友B:
把光猫里的TR-069和其相关的删除,就好了!

网友:
超级账号密码去登录,里面可以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被电信服务器那边改了,要不变只有删电信的管理连接

明白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光猫里的TR-069和其相关的删除,就好了!

好的,今天晚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光猫里的TR-069和其相关的删除,就好了!

删除了 TR069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除了 TR069会不会有后遗症?

会影响下发,以后电信修改参数无法下发,但这个一般不会出现。不晓得你是那的,成都这边可以直接10000或官网端修改,不会被改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除了 TR069会不会有后遗症?

已经会自己修改桥接了,还用在乎这个?
也可以备份设置文件后,再删除啊!

网友(2023-01-28):
设置完了去保存配置,点击保存配置就好了。

网友:
直接打客服改橋接永久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