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VC890D直流部分全部失灵

楼主(2021-02-21):
求助一下
其实以前发过一个类似的贴,就是这个万用表突然与直流有关的部分全部失灵,打开后盖发现有两个保险管,左边一个250v200ma的断路,用导线代替后问题依旧...想要拆开无奈螺丝实在是拧不开(就像是不允许你打卡的那种结实),求助高手原因。

网友A:
这表不难拆吧  前几天我拆了好几次呢

网友B:
大力出奇迹。应该是类似全包的,用螺丝刀将黄色的胶皮部分小心撬开,在慢慢扩大战果,把黄色外衣脱掉即可。就像扒自行车带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难拆吧  前几天我拆了好几次呢

螺丝刀拧废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应该是类似全包的,用螺丝刀将黄色的胶皮部分小心撬开,在慢慢扩大战果,把黄色外衣脱掉即可。 ...

黄色外皮好拆,螺丝太结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外皮好拆,螺丝太结实了

尖烙铁,放螺钉上,加热几秒,再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