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台的显示屏缺划该怎么修

楼主(2021-02-21):
这是一个电台的显示屏,放了很久没用,现在开机显示不全,其它功能正常,想自己处理一下,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想清洗一下斑马胶,但发现斑马胶和玻璃片之间好像有胶,取不下来,不敢强行用力。

网友A:
你这个是横线缺,是斑马纸问题,
用烙铁调到150度压一下试试

网友B:
整个屏换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屏换也可以吧

配件可能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横线缺,是斑马纸问题,
用烙铁调到150度压一下试试

请问用烙铁压哪里?压斑马条上面的玻璃片吗?

网友:
我的处理办法就是缺那坨用水笔画上去。

网友:
热压屏机器压一下斑马线,温度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横线缺,是斑马纸问题,
用烙铁调到150度压一下试试

请问是用烙铁压玻璃基板吗?

网友:
看到了12864的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用烙铁压玻璃基板吗?

坛子里有修斑马线的,你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修斑马线的,你搜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准备用热风枪烘一下,可不可以?三个地方,两侧的斑马胶,一侧的软排线,晚上准备动手,又怕烫坏了。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
TB搜一下有没有这种斑马纸,顺便从他那里买个加热头,放到30W的外热式电烙铁上面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感觉就是一块标准12864屏,还是换一个安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热风枪烘一下,可不可以?三个地方,两侧的斑马胶,一侧的软排线,晚上准备动手,又怕烫坏了。急盼回 ...

买个热压T头配有胶条的装烙铁上加热后用力压在斑马纸上,导电胶可拆下来用酒精清洗吹干后放回去,千万不能烙铁直接碰触加热搞坏斑马纸屏就废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确实是斑马纸的问题,手上没有热压头,热风枪又不敢用,于是用T12刀头,温度设到150度,在斑马纸上快速压了几下,现在只有两根白线了,基本不影响使用,见好就收,暂时不敢再弄了。

网友:
我买过热压头,,,,,

楼主:
液晶板和背光板好像粘在一起的,热压头无法压pcb板

网友:
里边是导电橡胶条,拆开清洗一下,再装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