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主板反复重启故障修复,替换备用BIOS芯片(GA-H61M-D2P-B3)

楼主(2021-02-21):
一块技嘉主板,型号为GA-H61M-D2P-B3,故障反复重启,其中大约4次风扇只转一下就重启,第5次加载到LOGO即重启,非常标准的周期,反复循环。各种双bios修复、重刷无果。

一愁莫展的时候发现主板是双BIOS,我也分不清是主从,就只能尝试,把外边的芯片拆掉后,把里面的bios芯片移到了外面,开机一次成功啦现在还在用这个电脑发帖!

大家看看这张少一个BIOS照片

其实这个主板原来是好的,我只是把主板背面在机箱的边框上放了一下就完蛋了。这还是在完全断电情况下放的!可能是由于CMOS电池或电容中存的电量损坏了CMOS芯片吧,大家引以为戒吧!另外这台电脑10年了,加了内存换固态,第二代的I3 2100还能再战3年,嘿嘿!

多贴了一张图片不知道如何删除,请各位告知!

网友A:
没道理啊,断电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坏

网友B:
先找一片好的刷好备份一下焊回去,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片好的刷好备份一下焊回去,以防万一

不会刷,也找不到固件了,这主板10年了!

网友:
有时候你手指上的静电威胁更大,这也是正规电子厂都会带静电手环。

网友C:
原装风扇不能加油的,你胶布白贴了。

网友D:
我用过一个技嘉B75就是手贱搞坏的。夏天想去空调房上网,书房在楼梯间没空调,手头一个旧笔记本拆下的无线网卡想用上,淘宝买的转接卡非标,板子厚度大,插不进拔不出,估计是用力插把芯片组插脱焊了

网友:
我们这里有20+张技嘉的H61M-D2P,也是不定期开不了机反复重启风扇转停转停。偶尔好运的话两三次就能进到自动修复bios然后就能正常开机了,运气不好重启个十几次还是不断重启。修复完bios之后又能正常用个几天几个星期的,然后又会出现同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风扇不能加油的,你胶布白贴了。

这个原装风扇感觉噪声有点大,想加点油,找不到入口,把那里扎露了反而露出油来了,没办法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断电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坏

可能是由于CMOS电池或电容中存的电量损坏了CMOS芯片,也可能是手上的静电搞坏的,不能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一个技嘉B75就是手贱搞坏的。夏天想去空调房上网,书房在楼梯间没空调,手头一个旧笔记本拆下的无线 ...

win10退出支持的无线网卡非常多,我手头一大堆在win10安装不上,还是intel的!

网友E:
10年的电脑换新的吧,现在新的最低配的性能也比这个强

网友F:
试试看是不是reset跳线的问题,拔掉开机如果就正常了,那就是跳线开关坏了

网友G:
牙膏厂出品就是这样

网友:
标注了   外面那是主bios  标注的M-BIOS  (Master)

网友H:
楼主,你这个改的挺实用啊!……一看就是资深爱好者,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的电脑换新的吧,现在新的最低配的性能也比这个强

换固态加内存,一样安装win10,别装360跑的飞快,比现在的不懂电脑装一堆垃圾软件的新电脑跑的快,挣钱不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看是不是reset跳线的问题,拔掉开机如果就正常了,那就是跳线开关坏了 ...

没插跳线针,联想近年设计的电脑没有reset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改的挺实用啊!……一看就是资深爱好者,支持折腾

这个标签机要用6节7号干电池,自耗电很快,满电南孚放着不超2月就没电了,家里锂电池一堆,这个充满可以用一年,省钱还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牙膏厂出品就是这样

技嘉的主板真是比华硕差一截了,同年代的华硕主板已经是图形界面,鼠标操控,UEFI启动了,这个还是硬盘默认还是ID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