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建兴T10 MLC 固态损坏 如何修复

楼主(2021-02-21):
楼主有一块 建兴T10 MLC 固态硬盘(主控 PS5007-11,颗粒 TA79G5NAUR * 4),写入量不多,目前出现丢数据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 读盘很慢,DiskGenius 检测显示分区损坏,坏道检测出现大量坏道
* 全盘写入数据后坏道消失
* Windows 格式化后,再次插入提示未知格式,要求重新格式化
* 再次检测出现大量坏道
* SMART 显示硬盘寿命良好,无问题

由于硬盘已过保,目前查了资料,说是需要重新开卡,请问这盘还可以修复么,或者怎么可以把颗粒利用起来

网友:
PS5007-11没听说能开卡

网友:
建兴(光宝)的SSD寿命没有这么不堪吧?

网友A:
老款T10可以升级固件试一下吧
再就是不安全关机项太高了 400多次了都,总共就400多次通电,每次都是直接断电?缓存里的FTL都还没保存到F里呢,不坏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T10可以升级固件试一下吧
再就是不安全关机项太高了 400多次了都,总共就400多次通电,每次都是直接断 ...

我试试,我映像中四年来连死机在内不安全关机应该不超过10次才对。我电脑从来不断电的,都是Windows关机

网友:
T10这盘发热严重/注意散热/可以安全擦除和更新固件看看

网友:
我的 也这毛病

网友B(2021-06-29):
我的最近老是掉盘蓝屏,pe下固件也刷不进去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B:
我的最近老是掉盘蓝屏,pe下固件也刷不进去

这玩意官网都无中文页面,也搜索不到T10关键词。你们从来获取固件?

网友C:
喜欢用HDTune,这个16进制看得头大。1是无法开卡,2是可以用SE擦除一下,3用官方工具试着检查一下,升一下固件。供电一定要保证,否则越高越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喜欢用HDTune,这个16进制看得头大。1是无法开卡,2是可以用SE擦除一下,3用官方工具试着检查一下,升一下 ...

可以设置的,功能-高级特征-原始值-10[D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置的,功能-高级特征-原始值-10[DEC]。

恩,多谢,这个可以。

网友:
建兴都被收购了,搬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置的,功能-高级特征-原始值-10[DEC]。

很中肯,动手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又个T9 被锁住了 se不了,单独挂盘 BIOS 提示需要输入密码,貌似我根本没设置过这个密码,曾经用其他SE软件低格失败,用建兴的低格软件显示locked

网友(2023-07-02):
看0E,看起来有丢数据

网友(2023-10-11):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问题,看来只能搬板了。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B:
我的最近老是掉盘蓝屏,pe下固件也刷不进去

我的掉盘,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