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可以当转佛珠用念佛机的插卡MP3,带的TF卡32M,为什么

楼主(2021-02-21):
应该是个念佛机,其实是个药品广播机

用3节5号电池
卡可以不拆机就取出来。

拆机、

JL 的芯片,JL 好些一统 插卡MP3 江湖了。

可以当佛珠转动的转轮

黑卡

卡要格式化

竟然只有32M ,什么鬼?

网友:
一首128K码率的歌也就3-4M,你这个又不是立体声,录个低码率的1个小时都够了,加上重复播放,你还要多大的卡?

网友:
估计里面存的是32K码率的mp3,32M可以放很久了

网友:
非常低端的

网友:
真的32M的TF卡怕是SLC那一类的读写寿命,要不你试试。

网友:
我这个居然是4G的 念佛不如卖药的啊

网友:
库存产品吧,我当年自己买的128M的tf卡当时花了几百呢吧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精简了广告内容,单个文件十几兆就够了。

网友:
想当年手机存储很小,为了多装几首Mp3,,

就使劲压缩减少码率把128Kbps变成32kbps:titter::titter:

网友:
实在是低端到不行的地步了

网友:
这也太小气了!才32M!

网友:
这机机体积小巧,换大卡应该能播放吧,如果是专用格式那就没玩头了

网友:
2005年 , 1G的SD卡, kinston的 , 要400多块钱。。 ..

网友:
广告机,白送的,还要口舍自行车?

网友:
老人家的最爱!!

网友:
估计换大卡不识别哈哈,等牙膏

网友:
你们都是从哪弄的这机器呀,都成了一个系列了。

网友:
这样的“评书机”(药物推广机)我也有一个,跟别人要来的。
拿到手之后看了看、试了一下,能识别普通的存储卡(存有歌曲,且没有任何配置文件的),并且能正常播放。(如果卡里有好几个文件夹,且都存放着歌曲,长按播放键可以切换目录)

看到电路板上有标注为DM、DP的焊点,可以加焊个USB母座,改成U盘播放。(如果不熟悉改装方法,可以问我怎么改装)

喇叭“噗”的一声

网友(2021-04-10):
15年前,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货。

网友(2021-08-31):
当年我买一个256M的卡
花了好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