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磨也是有危险的

楼主(2021-02-21):
才入手了个小电磨,做了一些打磨和抛光去锈的活,去锈用的钢丝刷,晚上发现毛衣扎脖子,仔细寻找,找出几根细钢丝,细思极恐。

本人近视,戴眼镜,因而没带护目镜,不过买电磨时还是配了一副护目镜。却没想到钢丝会乱飞。于是给收纳盒上贴上警示。

看说明书都有提到,使用电磨危险因素有爆裂、飞溅、反弹等。使用时附近不能有人,一定要远离儿童。

网友A:
这和电不电磨没关系,只要你用钢丝碗类型的东西装旋转类工具上,基本的防护都应该做

网友:
反正我用磨机一类的工具都带护目镜。

网友:
主要取决于用什么磨头,用在什么场合,没见哪个美甲店戴护目镜了
不怕麻烦,护目镜,口罩,围裙都戴上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电不电磨没关系,只要你用钢丝碗类型的东西装旋转类工具上,基本的防护都应该做 ...

对头,防护必需做好,特别是眼睛...

网友:
N年前,我站在中铁某局锯轨施工现场,距离大约15米远,而且我是站在护栏外面,突然一个颗粒飞溅在我眼睛下方约1.5厘米处,吓得我再也不敢到火花飞溅的方向上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是眼睛。

网友:
不只是电磨  手砂轮装钢丝刷更加   但是手砂轮装钢丝刷 你可以找个黄纸壳从手柄后面套到前面(中间十字切开直径比手砂轮手拿部分略小就行)

做完事 你会发现上面很多暗器

避免抬杠专用  -------  别说为什么不装护罩  那是因为你装不装护罩 装上钢砂刷都是一样的 碗形钢丝刷比护罩高很多  扁的又比护罩大

网友:
转速上万,想着都怕

网友:
使用 高速的电动工具,都应该戴护目镜和 进行其它合理的防护。

网友:
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B:
DIY本来就很危险,不但粉尘污染少活几年,
不是人穷想省钱谁愿意干这个呢,
我用铣床回家每次都能在衣服上发现像鱼骨头一样扎衣服里的金属屑,
然后由于穷在家没地位我又得煮饭烧菜,
但愿这些金属屑不要掉菜里,
最好就是干完活就换身衣服,
至于眼镜我是近视眼近视眼镜也能起到防护作用。

网友:
我用电磨一般都会戴口罩和眼镜,人到中年,一吸粉尘嗓子就痛

网友:
我买了个头盔……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本来就很危险,不但粉尘污染少活几年,
不是人穷想省钱谁愿意干这个呢,
我用铣床回家每次都能在衣服上 ...

我也戴眼镜,但光靠眼镜保护还不完全,有些角度渣子能从眼镜和脸的的缝隙飞进来

网友:
我也经常要用到磨机,但是有时实在护镜不在身边,结果去过两次医院搞眼睛异物剔除手术。

网友:
玩工具一定要做好防护  无论电动还是焊接

网友C:
除锈有很多方法,万不得已我才用钢丝刷

网友:
这玩意还是得上专业工具,建议买琢美的吧,前端带有防护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锈有很多方法,万不得已我才用钢丝刷

对。最好不用钢丝刷。用百叶砂轮。

网友:
都应该戴护目镜和 进行其它合理的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