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DMI to VGA转换器拆解

楼主(2021-02-21):
这是已经用坏的转换器,上面的芯片是AG6200和662K稳压管。

AG6200这个芯片转换时发热挺大的,长时间使用之后就会出现黑屏的情况!!!

网友:
支持一下,拆的很彻底,电路图不错!!

网友A:
前几天买DVI转HDMI的转接器,发现HDMI和DVI是同种东西,所以转换器是双向的,可以倒过来用,里面没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买DVI转HDMI的转接器,发现HDMI和DVI是同种东西,所以转换器是双向的,可以倒过来用,里面没有元件 ...

VGA是模拟口,HD和DVI都是数字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买DVI转HDMI的转接器,发现HDMI和DVI是同种东西,所以转换器是双向的,可以倒过来用,里面没有元件 ...

HDMI 和 DVI 是同一标准者制定的,HDMI 本质上就是 DVI 升级版,再加了个音频而已,所以是双向通用的。首先由电视接口普及开来。

PD 是另一个标准体系,主要参与者是 intel 和苹果公司,貌似对电脑更友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DMI 和 DVI 是同一标准者制定的,HDMI 本质上就是 DVI 升级版,再加了个音频而已,所以是双向通用的。首 ...

请教:

PD与DVI和HDMI有何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PD与DVI和HDMI有何关联

HDMI 由 DVI 升级而来,带宽更高,且多了个音频数据,可以正反直连无需芯片解码,但互转时不能传输音频信号!

PD 与 HDMI(DVI)互为竞争,相互转换时必须加芯片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