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改商城换购的充电烙铁,换成18650并加充电口

楼主(2021-02-21):
首先参考这里--
晒积分商城换购的USB电烙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20

上次换购回来之后,发现电池已经老化得不能使用了,(已经派作他用了-- 1元的垃圾小手电改锂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868 ),一直想把它改成18650的,折腾了折腾发现不太好弄,就去求助烙铁老板,这哥们还真不错,拿个邮费送了个18650型的空筒,这样就不用怎么改了,装起来就行了。但是,组装容易,充电方式却不行,这个空筒后边没有充电口,只能用老板提供的那种简易充电头从上部充,这种充电头没有充满自停设计,只能大概用红绿灯作为参考,实在是不放心,所以,因为充电问题又折腾了一段时间。因为从头部充电必须经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这二极管在不同的电流下电压不同,截止电压不好确定,而且像4056.4057等常用的充电芯片,也不好往上调高截止电压,网上虽然有高手提高过截止电压,但都是少量的提升,因为这个烙铁,要经过寄生二极管(电压大约0.45V左右)这么大的量不好往上提,不但不好提,而且也不准确。所以,决定前边折腾的全部推翻,正好发现18650型的空筒后端有个小孔,这个也孔能往外跑两根充电线,这就比较容易加装USB口的充电装置了。

下边看照片过程,一看便知。4层楼,不要插楼,谢谢。

充电烙铁开拆了,不太容易拆呢,用老板送的简易充电头小心晃着,总算拆开了,生怕弄坏了

前端有个海棉垫着,防短路,防电池乱跑

电池拖出来

还是小心翼翼的,怕拉断了

焊开电池

13600的,这个不太好找

控制板拆开

接上1分钟的那个试试很好

准备用这个电池试试

开始想用PVC管当壳,电池装不进去,剥皮能装进,很紧

后来发现这样搞太难了,放弃

接着拆细的

充电装置

记号,记住线头位置

充电板抽出

合影

正面

背面

再合影

4054的芯片

转下帖,等4楼再坐沙发,谢谢

楼主:
老板送的空筒到货了

样子不错

拧上烙铁头更漂亮了

拆空筒,准备装18650

同样是小心翼翼的(空筒里边跟前边那个细的一样,有个废电池在里边,还不如细的,这个一点电都没有,彻底报废,扔了不拍它了)

开始的时候想用4057改造老板送的简易充电头

老板送的充电头,拆开

想把4057装这里

卸下的贴片三极管和电阻

这东西太小了,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后来发现这个方案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头子是从前端充的,必须经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截止电压不好弄,最后也放弃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决定从18650空筒后端加装充电板,准备用这个硬橡胶板把筒子后端加长一些,装充电板

利用筒子薄壁切割橡胶板

边切边用刀片清理

切一半了

转下帖

楼主:
切割好了

就用里边这个圆继续加工

再用那个细筒切割出一个圆圈

切透了

切好,要用右边那个圆环,左边的以后还有用

最终这样延长后端,这个充电面板,在切割的时候被砸得不美观了

要把这个圆环粘接在这个后盖上

充电线从这个孔引出

粘好这样

要先装电池才能焊接充电板

老式75W的烙铁真给力,轻轻一点就上锡了

大小烙铁配合着,容易干活

焊接

后部

前部

加海棉,作用同前说明

到这里才到关键所在,改造重点就在这里,焊接充电板,然后塞在这个圆环里

插上充电试试

红灯亮,正充

转下帖

楼主:
加长之后的整体样子

前端还是很漂亮的

后端加了这个圆环,东西不好找,这个硬橡胶还好加工些,只是颜色不配

还是前边好看,得给后边美美容

铝箔胶带包上

比黑色的强吧

细看

感觉还行

总比黑色的好

晚上充电时红灯好看吧

开了台灯成这样了,红灯还是能看到的

再远观一下

下边说说老板送的简易充电头。在4054充满自停后,用这个充电头从前边充还是红灯充电状态

这个头子还有50多MA

这个头子也是继续充,40多MA

拆开简易充电头,跑跑线路如下,红绿灯就是提示参考,还不太准,只是一个大概范围,只要不取下它,它就一直充,所以这个充电头不敢用,应急当个快充还行,得人看着。

前边忘了说,圆环里边加装的是细筒里边带的,装了时候忘了改电阻,所以充电电流才300多MA,因为它原来是给13600充电用的,所以设计的电流比较小,现在都粘好了,不好再拆了,就这样小电流充着用吧,没急事还是小电流对电池好。

全帖完,谢谢关注 !

网友:
瓜子饮料矿泉水

网友:
我是带着充电宝工作

网友:
这能用多久?弄过一个,936手柄(电偶断)+3节动力电。

网友:
这个看着成本不低,当成白菜处理,值得改装。

网友:
要是外热式充电烙铁更好,可以找2到3毫米粗铜丝当作烙铁头,电热丝烧断可以重绕修复。内热式烙铁很多紫铜管尖头刀头白光规格,无法用在楼主细烙铁头上。

网友:
好手艺,是挺小巧便捷了,实用性什么样,应该能对付着用吧。

网友:
功率小了带你

网友:
我这急性子,用过了6秒化锡的烙铁,让我用这个5V的玩意,怕急出毛病。哈哈

网友:
续航不知道有多久 总感觉会用到关键时刻没电了

网友:
这玩意还是很方便的。没电的时候或者室外使用,还凑合。

网友:
这烙铁多大功率的?

网友:
感觉这烙铁没啥用,我还是用我的6串25.2V的白菜白光吧,冲一次电可以用很久

网友:
我这人心急,烙铁还是喜欢用恒温的,不是恒温老是要刮。自动断电又要等,用不惯。现在专用白光,待机调100度,甩两下几秒就可以用了。

补充内容 (2021-5-14 15:33):
@kkdkj 我的铬铁是5节18650作电源的,充电电持续用6个钟没问题,除了水底,哪都能用。

补充内容 (2021-5-14 15:36):
具体可阅读老站的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