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怎么校准UT61E交流电压档

楼主(2021-02-22):
我的UT 61E交流电压档不准了,测市电显示242V,别的表测是236V,都是真有效值哈。我查资料

应该会动VR2,VR4,哪位老师有校准这个表交流电压档位的经验,请指教。先谢谢了哈

网友A:
顺序是
dcmv,我没61e,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vr1,你得对着原理图看是不是调基准分压的
dcv,串在输入10MΩ上的
acv0,交流rms转换调零,输入短路
acv,对着交流基准调零,交流基准不好找,如果是对着高位表用220v调,千万要注意安全! 表内部是非隔离的! 或者用绝缘的小改锥,或者调时断开输入调完再对比多反复几次。可以用隔离变压器低压(20V以下)输出对比,安全得多

网友:
 随便调吧,调那一个可以,将表的显示调到与自己的基准的数字相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序是
dcmv,我没61e,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vr1,你得对着原理图看是不是调基准分压的
dcv,串在输入10MΩ上 ...

谢谢!!
VR1  DCV
VR2  ACV
VR4  ACV0
调交流电压档需要先调直流电压档VR1吗?再调VR4(输入短路),最后调VR2吗?

网友B:
劝你别乱动,设计原因61E交流电路与一般表不一样的,校准需要标准信号,家用220可说不好谁更准,也许242才是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VR1  DCV
VR2  ACV

是这个顺序,但如果你dcv精度没问题就不要动VR1.
交流基准不那么好找,如果你用于比对的高位表也是rms,那么自己做个方波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劝你别乱动,设计原因61E交流电路与一般表不一样的,校准需要标准信号,家用220可说不好谁更准,也许242才 ...

没看出来61e的交流电路有什么与众不同,可否解释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61e的交流电路有什么与众不同,可否解释一二?

自己研究,从入口端开始

网友:
我也有UT61E,交流电压档不准,谢谢楼主的资料。

楼主:
交流电压V档输入短路底数26(0.0026),mV档底数26(0.26),确实超差了,请大家看看你们的底数是多少呢

网友:
交流标准源不好找啊,个人没设备只能按2楼的方法做。个人建议出一个运费返厂,,,

楼主:
我可以请人帮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