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万元的MacBook笔记本喝豆浆后不开机拆修

楼主(2021-02-22):
邻居送修一台MacBook小本,据说当年买成1万多元,型号是A1534,硬盘挺大的,512GB板载SSD。

说是一整杯豆浆全部倒在电脑上了,看上图的屏幕,豆浆都还没擦干净,拆机,内部壳表面还有新鲜的豆浆

防水贴基本全变红了,豆浆水进得太多了,触摸板腐蚀了,键盘因为有糖的原因,全部被粘住按不动了

拆下固定键盘的小螺丝,“无数”颗啊,拆死个人了,取下键盘,用酒精擦C壳键盘孔侧的豆浆,也擦死个人了,豆浆干后有点顽固,光清理搞了近一个小时

完全处理干净后,更换触摸板,装上OK的键盘,“无数”颗小螺丝锁回去,又是装死个人了!

键盘排线的金手指也严重腐蚀了(未拍照),更换新的

所幸主板被D壳上的一圈金属围着的未进豆浆,还活着,维修完毕,新换键盘各个键功能也一一测试OK。
这杯豆浆的代价有些大,麻烦邻居早上工作时别喝豆浆了,要吃完早餐再工作

楼主:
腊月二十九早上倒上的豆浆,当天定购的材料,第二天修好的。。。

网友A:
腐蚀这么快?大过年的,楼主真是好人啊!

网友:
MacBook这么高大上的,应该配咖啡

网友B:
都这样了,还能救活,楼主挺厉害的嘛!

网友:
这家伙的配件也不便宜吧?

网友:
估计是一个爱喝豆浆的女主

网友:
万幸啊,主板没事,有事就是大事了。

网友C:
不防水的设计真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这么快?大过年的,楼主真是好人啊!

开机状态有水时腐蚀很快的,如果是关机状态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防水的设计真糟糕

就算是防水设计,豆浆倒在键盘上也是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还能救活,楼主挺厉害的嘛!

剩颗螺丝都可以救活的

网友D:
这个触摸板很牛逼,没有设计按压的结构,通过振动可以让用的人感觉到按下去了,类似iPhone7指纹键的那种。键盘应该比之前的macbook好更换一些吧,螺丝还是那么多,但至少不用把主板都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触摸板很牛逼,没有设计按压的结构,通过振动可以让用的人感觉到按下去了,类似iPhone7指纹键的那种。 ...

是的,不是机械式按压,所以这个配件相对其它的也贵

网友:
用笔记本从不喝饮料的路过!台式机随便喝!

网友(2022-05-20):
引用 楼主:
腊月二十九早上倒上的豆浆,当天定购的材料,第二天修好的。。。

我习惯在键盘上放硅胶垫,电脑旁杯子专用大底矮杯,就是怕碰倒,尽量不要在电脑边放液体才是上策!

网友E:
找他收300块钱手工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他收300块钱手工费吧。

没收到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