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个10KV断路器柜换电流互感器

楼主(2021-02-22):
    一上班就干这种重体力活,算是健身锻炼吧。这个取水泵房变压器断路器由于高压线断对地短路导致互感器故障,一般来说这玩意不砸不翘坏的几率非常非常小。不过这段高压线断了7、8次。也难说了它的命运了。

就是这几个玩意,一个起码有20多斤,还是挂装。

今天搞的柜子。

分闸打入接地,防止二次回路保证人身安全,这玩意虽然是出线端,但是万一、可能、一万分之一受电端那个家伙拿个打火机啪啪就脑细胞不知道少多少。安全第一不要闲麻烦。

再次确认是否到位。

打开后盖。就是它们了。那三个带辫子的玩意防雷引弧。

近看挂装的互感器。

互感器型号。

只有两个人干活,时间又紧,只给3个小时停电。之后没法拍更多图片。

网友A:
把人兴趣引起来了,然而楼主撤了……

网友B:
玩命的活,要小心,安全很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人兴趣引起来了,然而楼主撤了……

哈哈哈~~~都忙着拆啊,最后用了三个半小时。所以没机会拍更多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命的活,要小心,安全很很重要。

是的是的。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辛苦。。。。。。。。。

专心工作为社会做贡献,

吐槽下这新买的红米9 PRO号称1亿像素的手机拍相片比我之前的华为V10差啊。

网友:
1亿像素要选择后才行吧,默认没这么高

网友D:
就两个人怎么够,可以要求加时加人啊,工作负责人有问题啊。

网友E:
这样的比老式半封闭的轻多了,就是你这种装法拆、装挺费劲且位置狭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两个人怎么够,可以要求加时加人啊,工作负责人有问题啊。

就一个扫地的,没话语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比老式半封闭的轻多了,就是你这种装法拆、装挺费劲且位置狭窄

是的,操作很麻烦,挂装人没法进到里面,再外面半举重之态,要是好的螺丝对位还能块点,越往后对位越难手臂没力气。关键这玩意里面没啥铜。兴趣起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心工作为社会做贡献,

吐槽下这新买的红米9 PRO号称1亿像素的手机拍相片比我之前的华为V10差啊。 ...

像素再多,成像元件就那么大,每个像素得到的光能量少得可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扫地的,没话语权啊。

扫地的??!!.......扫地僧吗?

网友:
两个人换CT有点麻烦,这玩意很重,这是换还是拆

网友(2021-03-24):
你们干活,除了出线端接地,母线端过来那边不接地么?安全第一哟

网友:
KYN28,一般人10KV。

网友(2022-04-17):
刚拿到高压证,还没搞过这东西

网友:
这玩意一体浇筑,只能拆装,不能拆解。想看你把退下来的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