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屁颠虫H3B便携音箱补漆加电池

楼主(2021-02-22):
丈母娘早锻炼使用的屁颠虫H3B,电用不长,按键不灵敏

就是个插卡音箱,声音还挺大

带照明灯

750mAh的电池,有点鼓包

拆面板

塑料框压着铁网罩

按键不灵敏,喷点神油就解决

网罩生锈了,砂纸打磨后自喷漆处理

先防锈底漆

再透明光油

电池正好的没有,把电池舱内后盖给割开

小电池就四轴机的电池,孩子大了也不玩闲置。

找正负极好接的地方试试

回装

不影响原电池的使用

弄好,下周去蹭饭时可以交差。

网友:
用心了,还打磨喷漆

网友A:
这种便携音箱充电部分弱了些,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全靠电池保护板过程保护,电池用不住。愿意的话,可以加个4056充电板。

网友B:
屁颠虫还是要认真拍一下丈母娘的马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屁颠虫还是要认真拍一下丈母娘的马P的

丈母娘必须哄好

网友:
液晶是焊接的,不错,不是臭名昭著的斑马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便携音箱充电部分弱了些,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全靠电池保护板过程保护,电池用不住。愿意的话,可以加 ...

可以,买个板再改改

网友:
担心自喷漆吸入不好,尽量买涂刷快干漆,最好能加4056等充电板。

网友:
加4057吧,更好些

网友:
楼主妙手,旧貌换新颜!

网友:
又有新的心情了

网友:
丈母娘的心情好了,姑爷不是更高兴了么。

网友C:
“屁颠虫”!现在取名真是越来越任性了

网友D:
有车的人,两种漆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屁颠虫”!现在取名真是越来越任性了

老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车的人,两种漆都上了

给铁壳生锈的微波炉备的

网友:
用了10年的电池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