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解决红米note4无法连接到相机故障

楼主(2021-02-22):
同事一台红米note4,说是看网上介绍删除了一些文件后,出现相机故障。无法连接到相机

怕破坏了原相机的文件,先装个第三方拍照软件也一样,再尝试了线刷没变化。

这才怀疑是硬件问题

拆金属后盖,断电取下指纹排线

扣合的排线都没压板

取下大摄像头后重新扣好排线

问题解决,看来是摔过排线松动

就电池老化问题了

网友A:
骁龙625是吧,神U啊,软件层面引发的故障应该不用拆机吧,最多双清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骁龙625是吧,神U啊,软件层面引发的故障应该不用拆机吧,最多双清下就行了。 ...

联发科Helio X20,红米note4X才是625

网友B:
这样也行,说明X米的品控还是有点差呀::smi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说明X米的品控还是有点差呀:

开啥玩笑,这2016年的机子。。。

网友:
意思是说,排线松引起的相机打不开吗

网友:
这排线那么紧都能摔松?更神奇的是排线摔松了机器倒没事!怀疑这不是高处掉落摔松的,是持续振动振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说明X米的品控还是有点差呀:

当时的机大多没盖板压着

网友C:
好像不是硬件问题,我的红米note3 也出现这种情况,重启手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骁龙625是吧,神U啊,软件层面引发的故障应该不用拆机吧,最多双清下就行了。 ...

高通6开头最大特点可以连电脑动态调试,比如NetCraft奶块通过手机提取游戏人物贴图到电脑,界面贴图和音频加密没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硬件问题,我的红米note3 也出现这种情况,重启手件就可以了

楼主线刷都没解决问题才拆机的

网友D:
就这故障啊

网友:
楼主高手,一出手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家里有只note4X 625的U屏幕粉碎了,有没有坛友有多余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硬件问题,我的红米note3 也出现这种情况,重启手件就可以了

线刷后没作用再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故障啊

就是,折腾刷机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