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利用6V光伏板加5V充电器可以为4V蓄电池充电不?

楼主(2021-02-22):
各位师傅:
              我手上刚好有三块6V5W电流为800的太阳能板如图1,想把它们并联起来通过一块5V3A太阳能充电稳压器如图2-3
给一块4V4AH的电子称专用电瓶充电如图4-5。请问这样可以办到吗?

6V光伏板图1

充电器图2-3

4V4AH蓄电池图4-5

网友A:
4V铅酸蓄电池,浮冲的话4.6V,充完拆下来用的,5V刚好。

网友B:
我是用三并联同款太阳能板加双tp4056给锂电池充电呢,还不错。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实现。电子秤这个有外接充电接口啊!使用专用充电器,怎么还要用太阳能来充电呢?不会省下多少电费啊!

网友D:
这尺寸直接4个18650并联,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V铅酸蓄电池,浮冲的话4.6V,充完拆下来用的,5V刚好。

问题是,这个太阳能5V充电稳压器能不能对4V铅酸蓄电池充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三并联同款太阳能板加双tp4056给锂电池充电呢,还不错。

我这个4V蓄电池是家中已有的,就想着废物利用。由于我对电气方面是小白,就向各位咨询一下:就这块太阳能充电稳压器能不能对着4V铅酸蓄电池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实现。电子秤这个有外接充电接口啊!使用专用充电器,怎么还要用太阳能来充电呢 ...

因为6V光伏板是现成的,4V铅酸电池是原先电子秤上的,现在秤也坏了就剩下电池了。我就想着废物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尺寸直接4个18650并联,多爽

我就是想把这块4V铅酸蓄电池给利用起来呀!就是不知这个5V太阳能稳压充电器能否对其进行充电????所以向各位老师求解!

网友E:
用光伏板的  需要一个DC自动升降压模块,采用恒压充电,电压调节至.4.4--4.8v之间。

网友F:
加一个二极管隔离,光伏板直接对电池充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光伏板的  需要一个DC自动升降压模块,采用恒压充电,电压调节至.4.4--4.8v之间。 ...

是不是如图这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二极管隔离,光伏板直接对电池充电就行

请问加多大的二极管?如何隔离?能否画张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多大的二极管?如何隔离?能否画张电路图?

理论上说单节铅酸电池充满电为2.3V,你这个4V的应该是两节串联,如此计算就是4.6v是满电。太阳能电池板输出6v,二极管压降0.7V,两个串联降1.4V,6v-1.4V=4.6v,正好。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当中你太阳能板不可能一直太阳直射满功率发电,因此用一个二极管就行,应急可以直接充电。你说的800ma电流一般是指短路电流。二极管随便用电源整流二极管就行,小黑疙瘩,1A以上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把这块4V铅酸蓄电池给利用起来呀!就是不知这个5V太阳能稳压充电器能否对其进行充电????所以向各 ...

我18650用不完,会选择扔了

网友:
用你的5v稳压板再串个二极管降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如图这种呀?

这种也可以用的!!  太阳能光照好的时候  电压才能达到标准电压  所以需要 稳压模块

这种可以胜任的    也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二极管隔离,光伏板直接对电池充电就行

同意。办法简单,对楼主可能是最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