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电子钟会偷停(ACCLR JWS-D3)加滴润滑清洁剂不知会好否

楼主(2021-02-22):
(图片)

网友:
我有个闹钟,每次闹钟响起的时候就会卡住,卡在闹钟设定时间,秒针也不动了,不知道什么鬼,拍一下又会走

网友A:
换电池吧,一般都是电池不行了,秒针往上走拉不动了
我家就发现好多次,眼看着秒针上不去,在那摆,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有年头了,是机芯磨损阻力变大,加油不行的,把秒针拨掉还能用几年

网友:
买液晶数码显示吧!不会偷停。

网友:
这个钟高级啊!还带温度、湿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吧,一般都是电池不行了,秒针往上走拉不动了
我家就发现好多次,眼看着秒针上不去,在那摆,换电池 ...

电池换过,不行

网友:
高级,有计量认证。

网友:
电子钟会偷停,要换机芯,一般是电机老化,转子磁性衰减。

网友:
直接换康巴丝机芯一步到位,修理的话很难避免进灰问题。楼主钟表带温湿度计比较少见,其中湿度计里面双金属片漩涡弹簧原理比较好奇,以前听说过毛发带动连杆指针湿度计,还有一种松果简易指针湿度计。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媳妇就在身下呢,加点润滑油可以不

网友:
高级货,还能测量温度和湿度!

网友C:
不如直接把红色的秒针去掉,可以省好大劲儿,秒针也没啥用

网友:
如果有年头的话,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电路方面老化,换个机芯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把红色的秒针去掉,可以省好大劲儿,秒针也没啥用

有用的,起码你能更直观地知道它有否罢工。

网友:
电池两端并一个1000uf电容试试看!

网友:
清洗干净后弄干,电池极片连接位置也清理下,看看有没有锈, 把秒针拔掉应该还能用几年。如果还偷停那就是真不行了, 太老了走不动了。磨损严重。 需要换新芯或者整个钟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媳妇就在身下呢,加点润滑油可以不

常加油,长远来讲 对她身体不好,还费钱修。

网友:
只有换机芯耐用了

楼主:
目前放平了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