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这个锂电84V充电器是单片机控制的吗,能改成可调的?

楼主(2021-02-22):
家里翻出来一个72V锂电充电器。插上点指示灯亮,但没法测试输出电压,这个输出端有个继电器,应该是必须要插上电池组后,继电器工作了,才有输出吧?我是这样认为的,也不知道对不对。。那请问怎么改成直接就输出的啊?

这个本来是冲20串三元锂电的,但我打算组个21串的锂电组,那就需要输出是88.2V了,请问下这个充电器能否改成可调的(想改成70V-90V之间可调),看内部还有个小电路板,上面有芯片,是不是这个是单片机控制的啊?谢谢

网友:
传说中的智能充电器?话说现在新塘的用的真多啊,stm太贵了?

网友A:
小板上的是nuvoton新唐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上的是nuvoton新唐单片机

请问能否改成可调的啊?谢谢

网友B:
小范围改电压就找采样电路改分压电阻——加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范围改电压就找采样电路改分压电阻——加电位器

就是不懂啊,如果能在图片上指正出来,我照猫画虎还是能搞定

网友:
挺高级啊,比傻充要好

网友:
直接输出试看能不能直接跳过继电器,改电压估计有难度,单片机的不好搞!

网友:
看板子电压基准应该在那个小黑板子上(因为主板上没有看到tl431之类的基准),最好把那个小黑板所有的元器件拍清楚,让坛子里的大神帮你分析

网友:
这个方案真的很高级啊。。。电摩的。。。不知道功率因数多少。。。
单片机独立供电,市电检测光耦。双管正激?

如果单片机里面有电压电流采集保护功能,那就要慢慢改了,供电电压到了单片机也会保护的,还要改单片机。。。

网友C:
四个变压器,一个辅助电压,一个驱动,一个主变,剩下一个是干啥的呢?

网友B:
这样最高电压是92.3左右,最低是原电压,也可以用固定电阻替代为不可调固定电压输出,继电器后还有一路采样,如果这样可调可以用就可以先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最高电压是92.3左右,最低是原电压,也可以用固定电阻替代为不可调固定电压输出,继电器后还有一路采样 ...

感谢!我试试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最高电压是92.3左右,最低是原电压,也可以用固定电阻替代为不可调固定电压输出,继电器后还有一路采样 ...

再请问下,这个输出带继电器的,不接电池组,检测不了输出电压啊,有什么办法实现不接负载后,就能测量到输出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这个输出带继电器的,不接电池组,检测不了输出电压啊,有什么办法实现不接负载后,就能测量到 ...

继电器触脚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个变压器,一个辅助电压,一个驱动,一个主变,剩下一个是干啥的呢?

这个电源是llc谐振电源,c12的cbb和ec28电感加主变和两颗mos组成llc谐振拓扑,b4是辅助供电变压器给单片机控制板供电,b2是一次侧零电流过零检测变压器,信号送单片机小板用于mos零电流关断侦测,b1是两颗mos隔离驱动变压器,输出全波整流,由于谐振架构二次侧输出正弦波所以输出滤波电感可以不用,一次侧emi也可以简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这个输出带继电器的,不接电池组,检测不了输出电压啊,有什么办法实现不接负载后,就能测量到 ...

网友(2024-10-20):
用的是新塘单片机,要知道内部代码就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