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换电表后被丢弃的不明用途物件!

楼主(2021-02-22):
换电表后被丢弃的不明用途物件!

网友:
好像。。。就是个电线分支器。。。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种东西不错的,压接紧密,不伤线头。

网友A:
陶瓷绝缘啊,挺有分量的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绝缘啊,挺有分量的看着?

不是陶瓷的!质量应该是不错。T型件应该是铜的!

网友:
应该只是个压线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陶瓷的!质量应该是不错。T型件应该是铜的!

像是电脑风扇改性塑料,PBT混合百分之30玻璃纤维加VO级阻燃剂,断面有点像陶瓷不平整。

网友:
留着分线用,非常好

网友:
这个留着分线有用!

网友:
三位一体,好像是接零线,或地线的东西,用不上,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