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 3A充电器无输出,大神看看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2-22):
5V 3A充电器无输出,变压器前端有电压次级无电压,高压部分应该无故障,

OB2005更换了也不行,大神看看是哪里坏了,

网友:
看不出来,,,到手上可以修好

网友A:
有高压无输出,不炸保险;应该是启动电阻坏,或电源主芯片坏。

网友B:
三星的充电器吧,看样子很给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压无输出,不炸保险;应该是启动电阻坏,或电源主芯片坏。

你是说371119这个小芯片吗,还是大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371119这个小芯片吗,还是大的三极管?

这思路没毛病,看看芯片电源电压,再查查被封胶的看不到型号的开关管(这玩意坏的几率也挺大),小白乱讲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充电器吧,看样子很给力哦

看来你是没见过真三星充电器是啥样啊

网友C:
R3和R4的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和R4的阻值是否正常?

185是多少欧电阻?

我用数字表在电路中量,数值一直在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185是多少欧电阻?

我用数字表在电路中量,数值一直在变

是1.8MΩ,拆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山寨的但看上去能过安规的产品。

先测变压器是否有阻值,断线了就别整了。。然后再看原边启动条件。(最好隔离电源100V串灯泡调试)

网友D:
有高入无低出,分两种,
1,断电后高压维持很久,查启动电阻,反馈电阻,供电脚,开关变压器初级,(如果摔过的话)
2.断电高压既失去,很快,说明有快速消耗电流的地方,或者高压电容干涸,

最好是有个AM收音机听一下感应的震荡声,判断一下是否起振,因为不排除次级短路,整流管短路。
所以。收音机大法无往不利,百战百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高入无低出,分两种,
1,断电后高压维持很久,查启动电阻,反馈电阻,供电脚,开关变压器初级,(如果摔 ...

一个带频率测量的万用表,就可以测量出是否起振,振荡频率多少。所以,我用的万用表,必须有频率测量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高入无低出,分两种,
1,断电后高压维持很久,查启动电阻,反馈电阻,供电脚,开关变压器初级,(如果摔 ...

老哥总结很精辟

网友E:
大神建议丢垃圾桶。你需要5v的电源可以付邮送你几个,你可以随便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高入无低出,分两种,
1,断电后高压维持很久,查启动电阻,反馈电阻,供电脚,开关变压器初级,(如果摔 ...

老哥,指点很到位,我不知是不是400V电容容量小的缘故 还是有消耗,断电后高压大约持续一分钟左右,
但小弟能力有限不知哪个是启动电阻,反馈电阻?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建议丢垃圾桶。你需要5v的电源可以付邮送你几个,你可以随便挑。

5V充电器我也很多个,但是这个充电特别快,其它比不了,所有老手机充电都很快,舍不行丢,就是充完电没有拨插头到第二天就没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