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C1自动万用表检定,部分档位的误差挺大的呀!

楼主(2021-02-22):
这众仪ZT-C1万用表是去年20几块钱撸的,体积小巧,还是自动挡,用起来还算方便
但一直不知道精度如何,终于找机会进行了一次检定
图片较多,不想看则可直接在2楼末看汇总后的数据

检定用这台信号源

直流电压V档测试

直流电压mV档测试

mV最大可测试到400mV

交流电压V档测试

交流电压mV档测试

直流电流mA档测试

楼下继续

楼主:
直流电流A档测试

10A测试结果明显异常

因此从6A开始逐A测试

奇怪!
9A看着也算正常,且读数比之前10A测得的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交流电流mA档测试

交流电流A档测试

交流10A看着又没问题,搞不明白之前咋回事

电阻测试

测试数据汇总

红框部分档位的数据偏差比较大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表的个体差异
唉!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大家新年好!

网友A:
我有个好久以前的胜利也是线性不好,,在吃灰

网友B:
以前买到手又退了,误差太大。

倒不如以前的积分7106容易做准。

后来又买个伊莱科,误差也大,但便宜啊。

网友:
同有一块,不作高要求场合用用足够了,胜在小巧!

网友C:
这不是C1吗和102有啥关系

网友:
红框内除了10A测试外,均为量程2%以下数值,误差大是正常的,10A的异常不应该,感觉是源的问题,可以串一块其它表再试试。

网友D:
标题不对啊,图上是C1,标题是102,测试误差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不对啊,图上是C1,标题是102,测试误差大了

谢谢提醒,不知道怎么搞错了,已更正

网友:
众仪拿来玩还凑合,小巧是他最大优点,测量马马虎虎吧

网友:
直流10a误差有点夸张,其他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到手又退了,误差太大。

倒不如以前的积分7106容易做准。

2000字以内,要是不偷工减料的话,intersil的7106做到1字以内轻轻松松,都一个字以内了,要明显的超过它的线性能做到但用的时候却不容易看出来。现代这种低端万用表设计更多是从成本和功能上做文章。

网友:
不是说这个牌子精度很好吗?
有几个可能性。楼主的校准器有没有校准?能否同时用高位表比对?楼主这块表是个例或帖子里精度很好的是个例?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好久以前的胜利也是线性不好,,在吃灰

主要表现在下限和上限误差大,估计还是A/D的问题

网友:
我只对这源感兴趣! 众仪的表,除了0660方案的,其它方案貌似好多精度都不理想。

网友:
楼主把信号源拆了看看

网友:
严重怀疑是不是校准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C1吗和102有啥关系

不知怎么搞错了,已经更正

网友:
众仪的表就是个玩具,较真的别买。

网友:
测试真够麻烦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