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挂钟走时慢

楼主(2021-02-22):
几年前买了个挂钟,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下图那种挂钟

新买的时候,发现走时慢,每天慢10-30分钟不等,
而且很神奇的是挂墙上就慢,拿下来摆桌子上就正常,当时认为钟有问题,找卖家还换过个机芯,结果还是慢
但是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莫名就好了,然后就非常准,2年都没调过时间

最近发现走走停停,应该是电池没电了,然后换了个电池,结果发现又开始慢了,每天慢几十分钟,和新买的时候一样
也是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就正常了

百思不得其解,电池是南孚的碱性电池,这玩意走时和电池有啥关系
难道是新电池电压过高了?

网友:
没热车我有一个很费电的,现在东西不如以后的东西,都是些垃圾货色

网友:
把秒针卸了试试,是不是太沉带不动了

网友:
是不是新电池电压高,用过几天后电池电压降了一点,所以走时就正常了呢

网友:
要是一直慢可能和晶振有关,这种情况可能有东西干扰,换一个位置挂试试,如果觉得电池 放放电再试试。我们单位墙里有钢网(重要房间),钢网要连接屏蔽干扰器。

网友A:
猜的,润滑油冷了太粘,或者油没有散开转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的,润滑油冷了太粘,或者油没有散开转转就好了

明显是水温不够好不好,,Ծ^Ծ,,

网友:
可以网购康巴丝机芯换上,应该比自带线包小的机芯质量好点。或者自己拆开机芯,饶满线包装回试试。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问题,拆散清洗所有齿轮,用针在齿轮的轴点上缝纫机油,装回解决问题,不过这故障原因很多,仅供参考。

网友:
别研究了,都是齿轮不行了,你都没法修。精工的机芯买个换上,最差也要国产正牌康巴斯。

网友:
看看秒针是不是蹭玻璃罩

网友:
注意看看是不是表针互相碰上块或者表针碰玻璃了

网友:
街边几块的都狠准的

网友:
我想问问走的快是啥回事呢

网友:
可能压针了。

网友B:
挂墙上就慢是不是墙上有电机比如排风扇等有电磁干扰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墙上就慢是不是墙上有电机比如排风扇等有电磁干扰的环境?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因为边上就是配电盒,但是用了几天以后就完全正常了
反正目前走时相当准,也懒得管它了,下次再慢再说了

网友:
表针安装有问题,关滞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连接电池的铜条与主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