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带锯锯条 喜利德

楼主(2021-02-22):
找了大半年,终于在咸鱼上找到一家愿意做的!规格是733*13*0.6四条60包邮。
以前要60一条,最少要3条。
有需要的我可以上他家店铺名字。

网友A:
不错,能否PM一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能否PM一下连接?

发个截图吧。

楼主:
价格自己谈

楼主:
锯角铁和桃木

网友B:
淘宝上30包邮,还用定做?

网友B:
这个做的不怎么样啊,接头那里缺口太大,锯的时候到接头那里会抖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不怎么样啊,接头那里缺口太大,锯的时候到接头那里会抖动的…… ...

这个不能叫定做,其实就是拿别的锯条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30包邮,还用定做?

老师你好,帮我找个你说的牧田带锯用的,30包邮的锯条。周长835毫米。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叫定做,其实就是拿别的锯条改的

这个锯条焊接很好焊的,关键是如何退火,我试过用火枪银焊也行,用碰焊机也行,当然专业的是用氩弧焊的,退火退不好的,用着就会断,往往在焊点边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30包邮,还用定做?

淘宝上没有低于55一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不怎么样啊,接头那里缺口太大,锯的时候到接头那里会抖动的…… ...

确实是,看桃木那有规律的横纹就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锯条焊接很好焊的,关键是如何退火,我试过用火枪银焊也行,用碰焊机也行,当然专业的是用氩弧焊的, ...

我用二氧化碳保护焊焊过,能用,焊缝边缘热影响区断裂是正常的,焊缝会比正常锯条要硬,每次转圈都会有应力,时间长了就断了因为不是保温缓冷……,

网友B:
淘宝有整卷的带锯条,四百左右一卷,长度应该是四十米,自己能焊买那个划算,那种专业的金属立式锯都是自带锯条焊接打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整卷的带锯条,四百左右一卷,长度应该是四十米,自己能焊买那个划算,那种专业的金属立式锯都是自带 ...

整卷的日本不二越的吧,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做了碰焊机,
试着焊了很多次,寿命都不长,
后来还是买成品锯条,
基本没断过都是用钝的,
但是成品锯条由于弯曲包装也有不平的,
这就需要用火枪烧红,拉平整,
算下来用的不多的话买成品锯条合算,
以后研究下如何把钝的锯条磨快,
这样成本最低。
当然这带锯的效率和切割机相比差远了
带锯是精度高些,
速度快还是角磨或切割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整卷的日本不二越的吧,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做了碰焊机,
试着焊了很多次,寿命都不长,

确实是这样的,带锯只是在特殊场合使用效率高,日常使用还不如马刀锯、曲锯、圆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的,带锯只是在特殊场合使用效率高,日常使用还不如马刀锯、曲锯、圆锯呢。 ...

我的小带锯反正效率不高,半小时只能切24平方厘米大的钢材,电机就很烫了,不得不停止休息,要是换了400金属砂轮切割机5分钟就切好了,当然专门的金属市场用的大带锯还是很有效率的,毕竟有冷却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带锯反正效率不高,半小时只能切24平方厘米大的钢材,电机就很烫了,不得不停止休息,要是换了400 ...

我切金属的时候比较少,要切也是小、薄、轻型的金属材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整卷的日本不二越的吧,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做了碰焊机,
试着焊了很多次,寿命都不长,

有一种操作叫   发锯   。就是用锉刀把锯刃磨锋利。不过发锯需要有耐心。特别是小齿的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操作叫   发锯   。就是用锉刀把锯刃磨锋利。不过发锯需要有耐心。特别是小齿的锯。 ...

你说的是以前的木工锯条,可以用锉刀锉,现在的一般是双金属锯条,都只能用砂轮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