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问题求助

楼主(2021-02-22):
我的车这几天出现问题,吉利帝豪18款互联向上版自动挡,在安静的地方,档位挂D档,轻踩油门,档把下面会异响,档把会微微震动,N档,P档,R档这三个档都没有这种声音,像共振的声音,但是开上路就听不到,估计是被其他声音遮盖了,档把下面应该是变速箱吧?是变速箱出现问题?我的车才开2年:sweat:5500公里,就平时上下班,偶尔跑跑市内高速

网友:
档把下面就档把支架,变速箱在发动机边上

网友:
不好说,cvt、双离合毛病多的很,成熟的自动变速箱还是at靠谱点。

网友A:
那是继电器声音吧?滴答的声音?我的是GL  也是有的  切换档位的继电器声音。特别是走走停停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继电器声音吧?滴答的声音?我的是GL  也是有的  切换档位的继电器声音。特别是走走停停的时候 ...

应该不是继电器吧,这声音只有在D档才会有,切换档位的时候没有异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继电器吧,这声音只有在D档才会有,切换档位的时候没有异响

你是不是起步的时候嗒一声,如果刚起步就刹车又嗒一声???

网友B:
保修期内找4S么

网友C:
震动吧,档把离变速器远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起步的时候嗒一声,如果刚起步就刹车又嗒一声???

不是,要响了7~9秒,时有时无,一阵一阵的,尤其是冷车的时候,热车后又没有,大部分异响都是冷车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修期内找4S么

4s就去过一次,做首保的时候,第二次保养,打电话过去问保养价格,换机油与空气滤芯什么的,材料要450元,人工费400,基本就是850+了,太贵了,就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吧,档把离变速器远着呢

我不知道变速箱是不是在档把下面,要是有这个车的维修手册就好了,网上没有找到,淘宝也没有

楼主:
下班的时候,注意了一下,感觉是档把里面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里面缺润滑脂或者缓冲垫老化,我没有拆过,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休息那天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就去过一次,做首保的时候,第二次保养,打电话过去问保养价格,换机油与空气滤芯什么的,材料要450元 ...

吉利这保养的费用是靠的沃尔沃的价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就去过一次,做首保的时候,第二次保养,打电话过去问保养价格,换机油与空气滤芯什么的,材料要450元 ...

这个保养价格的是有点高

楼主:
今天去4S店保养,随便检测一下异响,开回去的时候,声音差不多没了,估计是以前在小店保养加的机油太差了,4S店保养下来优惠后,729元,价格还算不错,下次再也不敢去小店保养了

网友:
新的自动箱档把跟变速箱没关系,电控的,估计是螺丝没上好

网友D:
还是去看看别的同款车试试有没有同样的动静。

你单子上各种清洗剂、保护剂是4S的赚钱伎俩专门针对不了解车的人,除了空调相关的,与发动机相关的除非你这2年是怠速跑完这5000公里的,否则根本不用这个发动机清洗剂那个保护剂,汽油本身就是一种清洗剂了。再说了,单子上没有任何与变速箱有关的项目。

你这是什么款变速器,DCT/CVT/AT?自动变速箱挂D挡,动力进入变速箱内部,起步速度慢时变速箱工作在蠕动模式,要么半离合要么液力变矩器未锁止,这种状态不是理想工作状态变速箱有震动很正常,如果速度已比较快了还是震动很大,那就要考虑内部是否磨损了,优先换个变速箱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去看看别的同款车试试有没有同样的动静。

你单子上各种清洗剂、保护剂是4S的赚钱伎俩专门针对不了解车 ...

自动挡的,冷车状态会响,等一个多小时热车后就不响了,车子高速不响,都是低速情况下,也不是发动机仓那里响,是档位杆下面,现在不想去弄了,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