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压扁一个AirPods2 蓝牙耳机a2031

楼主(2021-02-22):
压扁一个AirPods2 是耳机a2031……手机微距……真烂

焊盘都掉了

有粒小磁石

分尸留下小电池……其它直接垃圾堆

寨版 寨版 寨版

A2031,A2032,属于二代AirPods。但是一般手机上只会显示A2031。
A1523,A1722,是2017年推出的AirPods一代。

网友:
苹果用绿色电路板,没见过,山上的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山上的

网友:
这不象正品吧

网友:
正品芯片密密麻麻,你这个一分钟不到就能数清用了多少原件了!!!!

网友:
假货   PDD 上面几元钱的货色

网友:
应该不是原装!

网友:
好像正品苹果是细的圆柱形锂电池,装在耳机柄里,电路板在耳机纸盆附近。楼主的应该是山寨版,丢了不心疼通常再买一套。

网友:
看电池是华强北方案。

网友:
不是正品货哦

网友:
一看就是山的,苹果都是圆柱形电池,藏在耳机柄里的,至少airpods1和2是这样的。这种藏喇叭位置的绝对是华强北产品

网友:
真的 电池应该是细长圆的,电路板要上放大镜

网友:
看样子是遇到大灾难了!

网友:
苹果都是圆柱形电池!

网友:
华强北的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