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一直插着充电器使用需要降低充电电压吗?

楼主(2021-02-22):
原来的充电电压是4.4v,降到多少电压合适?手机是用来运行BOINC计算的,担心电池出现问题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不是5V起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不是5V起步的么。

说的是手机里面有dc-dc给电池充电的电压

网友:
直接拆了电池用比较好,否则电池撑不过半年

网友:
手机跟充电器线做成一体的不好吗,跟原来的宅电似得,要啥电池啊还

网友B:
多数手机拆了电池开不了机,可以试试battery charge limit,需要root,可以控制充到百分之多少后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手机拆了电池开不了机,可以试试battery charge limit,需要root,可以控制充到百分之多少后自动停 ...

我的可以调整充电电压,改文件就行

网友B:
请教一下什么手机有这个功能?改哪个文件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据我所知中等电量如3.85v3.9v应该是寿命比较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什么手机有这个功能?改哪个文件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据我所知中等电量如3.85v3.9v应该是寿命比较长 ...

小米max2,root之后修改/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voltage_max,但是重启就恢复了。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电池电压4.3v左右,把充电电压改成4.2V,这时CPU还在满载运行,结果电池开始“恒压放电”到4.2V了

网友:
杞人忧天,手机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
把手机电池拆了 买个3.7V30A的大单体锂电芯 接在电池保护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