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这款nvme短接点是哪两个?

楼主(2021-02-22):
请问这款nvme短接点是哪两个?

网友A:
这里,不过你不换主控短了也没用

网友B:
这可不是nvme的盘,这是sata协议的盘

网友:
英特尔是你想开就能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是nvme的盘,这是sata协议的盘

是nvme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过你不换主控短了也没用

谢谢!不知道哪款主控适合?

网友:
这是英特尔540S的NGFF版本:lol:SATA定义的/开卡得换主控/普通版2254G 228G才能开卡

网友:
SATA的,不是NVMe,intel的型号都认不全吗

楼主:
所以这块就废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这块就废了么?

这东西最好途径就是挂咸鱼卖掉,给你修连开卡带换主控成本起码50+,加上两头运费,75块钱可以买一个128GB的杂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最好途径就是挂咸鱼卖掉,给你修连开卡带换主控成本起码50+,加上两头运费,75块钱可以买一个128GB ...

这个是256G的,修合算不

楼主:
已经修复了,不用开卡不用换主控,有同型号需要修复的联系我

网友D:
短接也淦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复了,不用开卡不用换主控,有同型号需要修复的联系我

我有同型号同容量的,楼主请指教一下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也淦不了

软件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同型号同容量的,楼主请指教一下呀。谢谢!

BIOS能识别么?

网友(2021-06-01):
设备管理能识别,认盘慢,提示分区未格式化。

网友:
怎么修复,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
同样ssd,大佬给个方向,BIOS能看到

网友:
已经解决
用固态移动硬盘装个win10 to go,插到电脑上从移动硬盘启动,然后去联想官网下个固件升级程序(官网叫微代码),最新的那个,然后双击,升级下硬盘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