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内的成品线性可调电源有推荐吗

楼主(2021-02-22):
新手想一步到位买个维修笔记本和手机的可调电源(年轻人的第一台可调电源,看中了睿登rd6012的颜值,但是前端电源不知道哪里能买到线性的,小黄鱼自己不太信得过,所以想直接整个成品,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顾伟就可以买到

网友A:
好有钱啊。千元内。对我来说上百元的电源都太奢侈了。

楼主:
又没有具体型号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钱啊。千元内。对我来说上百元的电源都太奢侈了。

主要还是想要稳定,不出幺蛾子,不喜欢太折腾了,用钱换个心安呀。。。

网友:
千元太多了,买个环变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B:
这,标题和你看中的严重不符啊,睿登就是玩具,非隔离,看看给的纹波指标,就是一垃圾,前级配线性电源更是毛用没有,还是开关电源,修笔记本和手机淘宝一个全新双路线性电源差不多500以内拿下,一千可以上程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和你看中的严重不符啊,睿登就是玩具,非隔离,看看给的纹波指标,就是一垃 ...

谢谢,那么有无推荐的型号呢。

网友C:
用睿登,前级电源再顶级也废了。就好比音响的前级用的是HIFI级的,但后级的功放确实非常一般的,就把前级性能完全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睿登,前级电源再顶级也废了。就好比音响的前级用的是HIFI级的,但后级的功放确实非常一般的,就把前级性 ...

有道理 我也是看中了它的颜值 具体的参数没有注意 所以也在求一个比较合适的成品 有没有推荐的呢

网友D:
科睿源KA 3005D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我也是看中了它的颜值 具体的参数没有注意 所以也在求一个比较合适的成品 有没有推荐的呢 ...

建议你修手机和笔记本分开用二个电源。原因是手机维修电源,我看我朋友的手机店里用的维修电源是有双指针表加一个电压数显表,还有5V锁定,USB充电输出等。修手机需要拖一把各种手机开机线,如果和修笔记本合用,万一电压没调好接到手机上开机了呢?还有据他说,指针式电流表 电流变化反应比数显的快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科睿源KA 3005D 就可以

和龙威的PS305DM比的话怎么样呢

网友:
安捷伦吧…不过手机维修数码显示的电流表不合适啊…

网友:
维修用的电源只要不是开关电源,基本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龙威的PS305DM比的话怎么样呢

买个南京艾德克斯的 也可以,龙威很低端,不要拿去做维修,  要么买个二手固纬, 或者 建武, 高沙,菊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南京艾德克斯的 也可以,龙威很低端,不要拿去做维修,  要么买个二手固纬, 或者 建武, 高沙,菊水 ...

谢谢解答 我打算直接加钱去淘宝买一台固纬GPE1326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