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动喷雾器的充电器,做工还过得去的那种。

楼主(2021-02-22):
螺丝隐藏在贴纸的下面。
12.6v,最大1.6a。
充12v14a的电池要很长的时间。

壳子很大,主板很小。

前级有电源管理芯片,dk1203

输出用的滤波电容比较小,只有330uf

主板背面的贴片原件很工整。
看着很舒服。

典型的431和358运放组成的电路。

空载电压很标准。

网友:
电流太小,说明上是虚标

网友A:
谢谢分享!看着还不错。

貌似只使用了1/2个358作为转灯使用,另外1/2拿来做限流就漂亮了。。。。。

网友:
里面太简单了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很简洁!

芯片集成化,样样功能都有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着还不错。

貌似只使用了1/2个358作为转灯使用,另外1/2拿来做限流就漂亮了。。。。。 ...

那三个r330估计就是拿来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