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悬赏请教UT61E交流部分有何与众不同,望诸位坛友不吝赐教

楼主(2021-02-22):
在一坛友的UT61e校准贴中,从另一位坛友跟贴中得知设计原因61E交流电路与众不同,校准需要标准信号,
本人才疏学浅实在看不出来有何特异之处,不过这位朋友似乎不屑指点再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616&mobile=2
那么发个悬赏吧,请教诸位坛友UT61E交流部分有何与众不同,望诸位坛友不吝赐教。
本人看来UT61e不过修改了LPF而已,不影响校准(除非放弃常用的50/60/400Hz信号,非要用个几十kHz的去校准,但用50/60/400Hz信号对校准值也无甚影响吧),也算不得什么与众不同。我实在看不出不知还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如果那位朋友回心转意不吝指教也欢迎

网友A:
我的61E没校准过交流档,要不我实操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1E没校准过交流档,要不我实操验证一下?

先谢谢啦,但表没问题就别折腾了。只要帮我分析电路图看看就行。你应该有61e的电路图吧。论坛下载要积分,我看看能不能找个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77842-1-1.html

网友A:
芯片手册上也有一个真有效值方案,芯片不一样,但感觉套路类似

网友:
图28显示了单电源应用中使用的运算放大器。
请注意,组合输入电阻值(R1+R2+8 kΩ)
匹配R5反馈电阻。在本例中
输出直流电压的大小和交流输入的有效值
我们是平等的。R3和R4提供电流以将输出偏移到0 V。
缩放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可以缩放到输入rms电压。为了
例如,假设AD737改装为现有的
应用平均响应电路(全波
整流器)。电源为12V,输入电压为10V
交流,所需的输出是6伏直流电。
为方便起见,请使用与相同的组合输入电阻
如图28所示
选择最接近值的标准1%电阻器47.5 kΩ。
因为电源是12V,所以
R7/R8分压器为6V,组合电阻值
(R3+R4)等于反馈电阻,或47.5 kΩ。
R2用于校准传递函数(增益)和R4设置
输出电压为零,无输入电压。
按以下步骤进行校准:
1在没有交流输入的情况下,将R4调整为0 V。
2对输入应用已知的输入。
三。调整R2微调器,直到输入和输出匹配。
为任何单电源应用选择的运算放大器必须是
轨对轨类型,例如AD8541,如图28所示。
对于更高的电压,更高的电压部分,如OP196,
可以使用。校准到0 V时,指定的电压
必须考虑运算放大器的地户。适当地将R4稍微调高。

文字是百度翻译的,可能不通顺,凑合看吧

网友B:
61E是真有效值。
标准信号真有效值计算比较方便,一般是标准方波或者标准正弦波。。。
市电波形不是正弦波(因为用电器造成畸变),你拿另一个高精度真有效表就有误差和真有效值计算误差,不利于准确度(主要是你根本搞不到四位半以上的真有效表同时测量一个波形)。。。

什么,你说别的万用表随便测个电源来校准,算了吧,别的表1不是真有效,2信号也不对。根本就是胡来,花个100多回厂校准吧。。。或者找搞科研的朋友,去标准源读一下,回来按比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手册上也有一个真有效值方案,芯片不一样,但感觉套路类似

搭哪个rms芯片看设计需要,设计产品时看性能需要,我也认为换个芯片还算不上啥特别的。就ad那几个rms芯片任意一个都能配合51922工作得很好,这不算啥与众不同。
举个例子我理解的与众不同至少得下面这样的,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rms需要acv那个接地开关,mean时并不需要,比如136+就没有这个开关,在不修改刀盘前提下又要加rms又不能影响性能,怎么修改?这种手册上没有的才勉强算得上。其实严格说这也算不上,即使手册没直接明确写,也是能从其它表述中找到方案的。
就像555定时器,大家都给玩出花了,这要能再整出个前人没想到的那可真叫与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E是真有效值。
标准信号真有效值计算比较方便,一般是标准方波或者标准正弦波。。。
市电波形不是正弦波 ...

无论什么波形,只要cf和带宽范围内,不同rms表是一致的。通过高位表对比进行校准时不存在必需要标准正弦或方波信号的要求,实际上平均值表之间也是一致的。只要不是rms和平均值比较就可以。这是业余条件下校准ac信号的最简便途径。
换句话说无论是什么函数,无论谁计算平均值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谁计算均方根也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只能是算错了。但平均值和均方根不一定一致,这是波形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什么波形,只要cf和带宽范围内,不同rms表是一致的。通过高位表对比进行校准时不存在必需要标准正弦 ...

说是这么说,但万用表就这个是有动态性的。
带动态性的玩意校准最好用恒定的,重复的来做。。。

当然理论上用啥三角波来做也没事,但一般在报告里也是作为真有效计算误差参考项,主要电压精度还是正弦波误差,但弄个不可控的不稳定的值来校准是不合适的。

校准电阻都是拿高精度电阻,你拿个手一摸就会变的电阻,即使有高位表校验,但这个拿来校准不太有说服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这么说,但万用表就这个是有动态性的。
带动态性的玩意校准最好用恒定的,重复的来做。。。

不懂你这动态性指的什么。校准报告用正弦波是为了rms和mean的一致性,同时正弦波cf不高,也没有高次谐波不用考虑太多带宽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只能用正弦波校准,这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区别。高位表比对法校准只要短稳够好就可以了。我讲的是比对法,电压必须并联,电流必须串联,讲的是同时同步测量。电阻不能做到同时同步测量,另外要求不高也不是代表着摸摸就会变,不要偷换概念。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的前提是没有标准源时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1E是真有效值。
标准信号真有效值计算比较方便,一般是标准方波或者标准正弦波。。。
市电波形不是正弦波 ...

返厂校准顶多花个去的运费,哪来的100多?上次我返厂的61e返厂维修换U1主控也才花了一个去的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校准顶多花个去的运费,哪来的100多?上次我返厂的61e返厂维修换U1主控也才花了一个去的运费, ...

优利德返厂几乎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不过优利德也没校准报告,带报告的得去计量院或是德福禄克这样的,100也不一定够,反正用优利德的大多数可能不会为了这张纸掏银子,自己校可能还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交流基准源不太好搞,我周围搞电子的朋友里几乎都有万用表,大多数都能借用公司设备自己校准,有自备直流电压基准的,少数备标准电阻的,几乎没有备标准电容的,交流基准更少了算我自己一共就2个人,再配跨导放大器的就剩我一个人了。

楼主:
还有一周就悬赏一个月了。也没朋友看出有啥特殊。想来是人家一句玩笑罢了,亦或咱们水平还都不够。感谢前面诸位参与讨论,m币不多,各位笑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