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万家的BC-1405Li锂电池充电器,怎么改可以充其它电池啊?

楼主(2021-02-22):
我这样不拆机充电,充电器上的红灯不亮啊!

网友:
这充电器有三个触片,只接两个触片肯定不行,量一下三个触片是不是分成两组7.2V电压

网友:
输出14.4V,可以充12V铅酸蓄电池。

网友:
中国制造,有日本文字!

网友:
这是16.8伏的充电器,没达到16.8伏当然红灯不会亮。4节3.6伏的锂电池就是14.4伏,充到16.8伏转灯。

网友:
红灯不亮,绿灯亮,表示充满了,或是充电回路没通。

楼主:
应该是电钻里面的电池有问题了吧!放坏了

网友:
110V的,你拆开看看啊,我就感觉这个不能接在220V上。

网友:
这充电器有三个触片,只接两个触片肯定不行!
超低价是智能检测,确定充电截止电压,容易将电池充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