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雪铁龙C3-XR车机求助 插座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2021-02-22):
朋友给一套如题的拆下来的车机,屏幕有个插座不知道接哪里,没见和主机有连线,另外,主机也有两个插座不知道接什么东西,坛里有知道的老大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这个插头是直接插车上的行车电脑连过来的一个接头,两个一起的插头,一个是USB,一个是AUX

网友:
一般是在机壳盖上有标示,外边没有就拆开看里边,实在找不出的话,可到汽车专门音响店去看一下。自己测量的话也能找出来,需要一个指针万能表,先找出所有接地的针脚,再找出正极和ACC,其它的针脚是音频的,输出的多,屏幕上的一般为USB的接口。

网友:
貌似是这样的吧。你量一下。没有协议盒不知道能开机不

楼主:
衷心感谢楼上兄弟热心指导!祝各位老大牛年大发!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定制线,要找定义自己拿杜邦头子接。

四个的不排除是USB,一个有数据,一个只能充电。。。

网友:
希望能帮上楼主

网友:
这个玩意你没用的需要匹配车架号  不然会一会一声滴 给你提醒
绿色有人说是SOS 模块的接口 具体真不知道    最后说一句10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