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BM X3650M4 550W电源

楼主(2021-02-22):
     IBM X3650M4  550W电源   可改装  30元
淘宝口令:4.0 hihi:/信zkT5cCXU6yA哈  联想RD530二手服务器主机1U准系统云计算虚拟化虚拟机E5-2670淘宝顶端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xgW&id=588188612390

网友:
买了2个这电源,还没短接3个点。一个插电风扇猛转。没电压输出,外壳还有不知道是什么油。一个插电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没输出。以为是要短接才会正常。和儿子用手按住3个短接点好不容易量到有12V输出就上焊锡短接3点。结果还是10秒后显示黄色故障灯没输出电压。店家到是同意退款。我觉得退货麻烦就算了。想买的考虑好。到手的不要上锡先插电一会再看亮不亮黄灯再试。

网友A:
我的2个还没到,要不要退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个还没到,要不要退货啊

我也是。。。,。大家到手搜测试下吧,,论坛绝不允许JS 骗子存在

网友:
我也买了1个

网友:
我买了1个没问题,风扇就是吵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