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两个日光灯镇流器哪个好点?

楼主(2021-02-22):
前5是一个,最后一张是另一个,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都很不错!第一个是双灯管的,第二个是单灯管的!

网友A:
我看差不多,实在不行就数电子元件,谁的多就选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差不多,实在不行就数电子元件,谁的多就选谁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感觉第一个用料好一点

网友B:
两个都是一拖二,,最好个貌似美式高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一拖二,,最好个貌似美式高性能的

这都看得出来,反正都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看得出来,反正都是英文的

看不出来,,第一个是两组LC输出,,第二个应该是变压器输出,,公共端电感谐振,,如果是美式高性能的,,灯丝烧了都能正常电亮灯管的,,第一个就不行

网友:
这两个电子镇流器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