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马自达创驰蓝天;汤浅Q85启停电瓶亏电结冰了,换液充电复活失败!

楼主(2021-02-22):
北方冬季,女车友来电求助启动不来。 手里备用一块原厂汤浅Q85,救援给她了。
她车是2017款一汽马自达阿特兹 ,三年多的启停电瓶还未达寿命,也就研究一下车载铅酸电瓶了。

网友:
女车友,上车没有?

网友:
我最关注的女车友居然一句带过。。

网友:
我最关心的是上车了没有?还是已安全下车?

网友:
直接换免维护了

网友:
这车牌号不对啊,咋没省份汉字???

网友A:
这么冷,南方这边是体验不到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冷,南方这边是体验不到了的

今天我这里差不多都要开空调了............

网友:
车修好没有

网友:
换电解液马上废,搞不懂

网友B:
电极上的活性物质已经脱落了,这种棕色的物质应该是正极的二氧化铅,充电不冒气泡可能是极板物质脱落后造成漏电,把这一格的电放光了,可以试试单独对这一格充电,就是楼主那样从加液孔戳进去充,技术要求有点高。如果这一格充电电流正常,并且一段时间后电流能跌落,并且撤掉充电器后电压能保持,那说明极板还是基本正常的,但容量肯定有损失。不从加液口戳进去充电也可以的,可以对电瓶整体浮充,但因为其他几格都接近满电,电流会很小,完全充满需要很久,而且会造成满电的格子损失大量的水,产生的气泡会加速冲刷极板,对老电瓶来说很要命的。
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楼主根本没有把里面脱落的物质完全洗出来,铅化合物密度很大的,想靠摇一摇再抽出来这种办法是没法把堆积在底部的极板物质完全带出来的,所以内部还是有漏电,这个漏电加上这一格根本没有充满,导致了上车后又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极上的活性物质已经脱落了,这种棕色的物质应该是正极的二氧化铅,充电不冒气泡可能是极板物质脱落后造成 ...

帖子省略不少,第一格摇晃冲刷了一周,多次。抽出来沉淀反复利用干净的电解液。充电电压是有提高,应该还是单格受损严重了。没折腾价值了。

网友:
头一次见结冰的电瓶,天真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极上的活性物质已经脱落了,这种棕色的物质应该是正极的二氧化铅,充电不冒气泡可能是极板物质脱落后造成 ...

我的车也是这个电瓶  去年疫情的时候放太久亏电 充电发现容量只剩5ah了 有一格不冒泡  ,就是用的你这方法 用单股铜线从孔里插到极板连接处充电 发现电解液变浑浊 经过几次清洗 容量恢复到了30多ah  但是用了一个多月电瓶彻底坏了 充电发热 所有的格都变浑浊了

网友C:
浑浊就是极板脱落。没折腾价值。话说你那气温那么低着低,怎么没看到雪啊?反正我没看到也没摸过雪,雪到底啥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浑浊就是极板脱落。没折腾价值。话说你那气温那么低着低,怎么没看到雪啊?反正我没看到也没摸过雪, ...

气候变暖,变恶劣,小溪河流都断流了,雪也少了。。。
打开冰箱,冷冻找找雪花的感觉。。

网友:
这个电瓶,一旦亏电就完了,我都第二块了。第一块坚持了三年,停车用车载吸尘器把电瓶搞伤了

网友:
水电瓶也是启停用的电瓶啊?我以为是免维护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候变暖,变恶劣,小溪河流都断流了,雪也少了。。。
打开冰箱,冷冻找找雪花的感觉。。
...

冰箱那些是冰和霜,不是雪,幻想踩在雪上是不是和踩葵瓜子壳一样嘎吱嘎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