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荣耀8x可以更换大容量主板吗

楼主(2021-02-22):
现用手机8X主板是6+64的,提示内存不够了,手机运行还流畅,不玩游戏,主要是APP太多了,衣食住行加上单位让安装的,太多了。想换个8x高配的6+128的主板。不知道有没有人操作过。

网友:
当然可以,这比iphone换内存要简单多了吧

但是,性价比太低,没有人做这样的事,

换个内存好几百,一个手机才多少钱???

网友A:
没必要  8X的CPU太拉闸    换内存该卡还是卡
还是换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  8X的CPU太拉闸    换内存该卡还是卡
还是换手机吧

卡倒是不卡,主要是容量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倒是不卡,主要是容量不够。

8X的主板质量不行  换了硬盘后可能会不太稳定

网友:
我用的小米的6+64......我倒是觉得内存不够.想要8+64或12+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8X的主板质量不行  换了硬盘后可能会不太稳定

连主板一起换

网友B:
可以去二手平台,买屏碎但主板完好的手机来拆主板换上,有可能比单买主板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二手平台,买屏碎但主板完好的手机来拆主板换上,有可能比单买主板便宜 ...

x鱼捡漏难啊

网友C:
x鱼买一块128主板,换下64的挂x鱼卖掉,我年初x鱼买了个荣耀note8玩玩,4g+32g。到手感觉32g太小。上月x鱼买了128g主板换上,换下的挂x鱼,第二天就卖出。算下来50元买个128g主板,比卖个存储卡还便宜。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C:
x鱼买一块128主板,换下64的挂x鱼卖掉,我年初x鱼买了个荣耀note8玩玩,4g+32g。到手感觉32g太小。上月x鱼 ...

这倒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