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螺钉材质哪种好,现在的螺钉一打就花了,不锈钢和铜的哪种硬度高一些

楼主(2021-02-22):
朋友们新人求助,螺钉哪种材质好一点,现在的螺钉一打就花了,不锈钢和铜的哪种硬度高一些。

网友A:
螺丝刀头买个好的,你的问题就可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头买个好的,你的问题就可解决

不只是批头的问题,还要看钻什么,不同的材质用的螺丝是不同的...

网友B:
除了电气行业,别的地方难得有正经的铜螺栓,你说的估计是黄澄澄的镀彩锌铁螺丝。
正经铜螺丝硬度也不怎么样,还贵;相比之下不锈钢螺丝当然硬度高还便宜

网友:
去卖装修材料卖板材哪里买那种加硬的就行

网友:
硬度肯定是淬火的铁螺丝硬啊,不锈钢和铜不都软的一比,批头和这俩材料硬拼花的肯定是螺丝

网友:
你不说用途谁知什么螺丝你用着合适

网友:
买六角屁股的,用套筒………

网友:
淬火的铁螺丝硬

网友:
黑色的那种螺丝比较硬

网友:
啥钉?自攻钉,钻尾钉,彩钢钉?工况不同用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气行业,别的地方难得有正经的铜螺栓,你说的估计是黄澄澄的镀彩锌铁螺丝。
正经铜螺丝硬度也不怎么 ...

不锈钢螺丝其实硬度根本不高。不锈钢比较软

网友:
铜螺丝和不锈钢201 202 304 316 螺丝不淬火。不锈钢4系列淬火。但是很少用于结构螺丝。
其他任何铁和钢螺丝都淬火,但是材料和淬火工艺不一样,硬度不一样

网友C:
按螺丝硬度说, 不锈钢螺丝比较软, 铜的也软,;铁螺丝有些太垃圾的材料和淬火工艺的类似很软,连4.8级都不到, 如果硬 点有8.8 级,12.9级螺丝。 再高的硬度螺丝就不行了,很脆,不能用于做螺丝。螺丝淬火还有很多种类和材料,价钱差异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螺丝硬度说, 不锈钢螺丝比较软, 铜的也软,;铁螺丝有些太垃圾的材料和淬火工艺的类似很软,连4.8级都 ...

不锈钢有那么不堪吗,钻个孔累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有那么不堪吗,钻个孔累的一批

转孔难不是因为硬度高,是粘刀,  不锈钢硬度比较低的,可以查看下不锈钢的硬度表就知道了,反而硬度高了钢板好钻孔,哪怕是淬火件有50HRC都可以钻。 201硬度还高点,304 比较低点, 不锈钢硬度可能20HRC左右,反正比正规缸螺丝软

网友:
铝的硬度最高

网友:
不锈钢的最好,铜的很贵且很软